小牛N1电动车电池坏了

楼主(2025-03-03):
最近气温回升,把几个月没碰的雅迪和小牛电动车都充了电。结果老婆说小牛不显示电量了。
雅迪Q50是去年买的,6023铅酸电池。小牛N1是2015年买的,两块原装6020电池并联,第一代越狱中控,已经第10年了。
老婆平时喜欢骑小牛,我让她改骑雅迪还不高兴。

故障现象:小牛N1充电后不显示电量

排查:
1、拆下两块电池分别接通车子,原主电池无法通电,单独接通副电池开机显示和工作正常。
2、万用表测量主电池无正常输出电压(28V?)
3、拆开主电池,尖嘴钳拔下均衡排线。AI搜小牛N1排线线序图,deepseek联网搜索无果,豆包直接给出几张图,其中第一张就是正确的。

4、测量11-12脚之间电压为零,其余为3.5V左右。
5、采用B6充电器对11-12试图充电失败,显示connection break
结论:主电池单串失效损坏,保护板无输出。副电池正常。

处理:
家里还有一块小牛6020电池(几年前收的旧电池),想着如果能用,就将原副电池作为主电池,家中备用电池作为副电池。
1、备用电池状态检查:发现备用电池放了几年后同样也无输出电压,拆开对均衡排线测量电压发现,1-2,2-3为3.59V左右,5-6为0.35V,其余为3.62V左右。
2、采用B6充电器对5-6进行补电至3.62V左右,充入约5.3AH,对1-2,2-3同样补电至3.62V左右。
3、使用小牛充电器将备用电池充电至64.7V,与另一块电池(原副电池)电压一致。
4、将备用电池和原副电池装车(并联),并用充电器充满电。

网友A:
气温回升?我大湖北从30度暴降到不到10度,甚至有些地方都下雪了...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网友B:
11-12电池该换了,

网友C:
1.新旧电池不能混用,2是即使新旧电池混用,最好在电池输出端各加一个大电流二极管,防止新电池电流窜到旧电池上,新电池放完电了,旧电池内阻大,还充不满。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有道理,哈哈,其实是修电动车师傅讲的,他要全部换掉我的电动车旧电池。

网友:
电池厉害,用10年了还在继续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温回升?我大湖北从30度暴降到不到10度,甚至有些地方都下雪了...

古都河南许昌,比你哪早冷两三天,现在下雪,0度附近,,,

网友D:
不得不说能用10年真的很耐用了,我才一年多点的电动车电池已经不好了往返10公里都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说能用10年真的很耐用了,我才一年多点的电动车电池已经不好了往返10公里都不行了。 ...

啥电池10公里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啥电池10公里都不行?

48V20A铅酸电池,绿源电动车,2023-10-3号买的,现在10公里续航都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温回升?我大湖北从30度暴降到不到10度,甚至有些地方都下雪了...

都是降温之前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8V20A铅酸电池,绿源电动车,2023-10-3号买的,现在10公里续航都困难了。

雅迪19年到现在天冷20公里,夏天4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温回升?我大湖北从30度暴降到不到10度,甚至有些地方都下雪了...

原来是隔壁省,我在湘a地区,也是一夜时间下雨降温不到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新旧电池不能混用,2是即使新旧电池混用,最好在电池输出端各加一个大电流二极管,防止新电池电流窜到旧 ...

三块电池都是小牛原厂2015年产的旧电池,其中2块电芯是LG灰皮(坏掉的1块也是),1块是松下大红袍。

网友F:
应该是单排电芯电压低了,保护板停止输出,同时电量通讯输出也没有了

网友:
换电池包总成或者换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2电池该换了,

是的,支架有镍带不好拆,估计要把这串的负极孔磨大了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新旧电池不能混用,2是即使新旧电池混用,最好在电池输出端各加一个大电流二极管,防止新电池电流窜到旧 ...

内阻是关键,当然全换更好,而且多挣钱...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网友:
电池10年了?我是不相信,打广告的吧

网友:
抖音,不折腾以后拿什么回忆 的作品有维修方法,你去看人家怎么修,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单排电芯电压低了,保护板停止输出,同时电量通讯输出也没有了

应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