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金士顿256G红卡-CANVAS React Plus V60 SD卡评测

楼主(2025-03-03):
最近刚换了一台佳能微单相机R8,为了能流畅稳定的拍摄4K视频,买了一张金士顿V60的红卡,到手后测试了一番。

根据佳能官方给出的规格表,要想R8拍摄4K60P至少需要购买V60 UHS-II的存储卡,对比了一下参数和价格,结果选择了这张。
当然购买V90的更好,但价格就贵多了。

这张金士顿CANVAS React Plus V60 SD卡官方标称读取280MB/s,写入150MB/s,实际表现待会就知道了。

本次购买渠道:PDD官方授权店,带正规发票,价格321元。SD4.0读卡器PDD第三方数码店铺购买,价格21元。

本次加入对比测试的读卡器是雷克沙的RW310X,支持UHS-I的超频协议,最大读取速度205Mb/s。

首先看磁盘属性。

容量也是真实的,不是扩容盘。

搭配雷克沙RW310X读卡器的读写速度。

可以看到读写只有90MB/s左右,应该是这张金士顿SD卡不支持UHS-I的超频协议,这也是普通UHS-I的最大读写速度了。

搭配SD4.0读卡器的读写速度,该读卡器支持UHS-II双排触点的存储卡。

可以看到读取达到标称的280Mb/s了,写入更是能达到200Mb/s,超过了标称的150Mb/s了,同时也说明这个廉价的SD4.0读卡器是支持双排触点的存储卡。

为了说明雷克沙RW310X读写慢的原因,我又拿出了三星Pro plus蓝色TF卡,配合卡套也能放到相机里使用,不过为了稳定还是作为备用。

雷克沙RW310X配合三星pro plus TF卡读写超过了90Mb/s,说明三星的这张卡是支持UHS-I的超频协议的,但是没达到标称的读取180,写入130,可能是需要三星自带的读卡器才能达到,手头没有,无法证实。

把金士顿的卡放到佳能R8里,各个规格的视频都能流畅录制,实测能录到电池没电自动关机也没中断(这里做其他事了没拍到)。搭配佳能原装的E17电池满电能录制45分钟左右的4K60P视频(HDR PQ关,C-LOG关),并且也没有出现过热关机(室温18℃),给大家一个参考。

End!!!

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A:
我的单反还用的闪迪32G,U1,卡容易坏,太大太贵,坏了太可惜了。哈哈哈哈

网友:
有个  32G    不是  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单反还用的闪迪32G,U1,卡容易坏,太大太贵,坏了太可惜了。哈哈哈哈 ...

4K视频文件太大,差不多1分钟1G,小容量拍不了多少分钟

网友B:
渣士顿也学坏了,学习西数,用颜色来割韭菜了。

网友C:
大卡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渣士顿也学坏了,学习西数,用颜色来割韭菜了。

用颜色区分产品没什么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卡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

只有相机在使用了吧

网友D:
同款红卡,之前买了张V60的512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diy展示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红卡,之前买了张V60的512

512G的要600多,没舍得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512G的要600多,没舍得买

当时刚出没多久买的,还不止呢,京东的价格

网友:
UHS2的卡不会同时带UHS1超频特性的,UHS1本来就是UHS2方案的廉价替代品,不会反向兼容的

网友:
可惜不是红条前期V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