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利利普OWON CMS101钳形示波表开箱拆解测试

楼主(2025-03-03):
1、这台钳表在淘宝的购物车里蹲了有一段时间了,之前欧万OWON旗舰店上新的时候看到了这台钳表,之后觉得还行就放购物车里了。当时的价格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接近550。前些天逛淘宝的时候发现它的价格降了,自己算了一下,如果叠加上手里的各种优惠券,大约490就可以拿下。男人嘛,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工具,就像小盆友在商场里看到了五花八门的零食一样,都是没办法再挪动一步的,这个时候我就是个小盆友,买!

人在北方,从南方发过来的快递用时就比较长,钳表在路上晃了三天终于到了,到手发现真的是好大一只

2、有参照物才知道这个盒子有多大,拿优利德的UT210E的盒子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完全是自行车和SUV的差距

3、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了,钳表主机、表笔、Type-C充电线、说明书和合格证

4、东西都装在这个包包里,包包的质量挺好,颜值也在线

5、包包有海绵衬里,里面的空间也比较大,所有的东西都塞在里面并不怎么拥挤

6、原厂附赠的表笔,线比较柔软,长度也行

7、笔尖算是比较尖的,跟特尖的那种比较的话不算尖,但比普通表笔尖了很多

8、用电桥测一下表笔的电阻,黑表笔37mΩ,我自己用16AWG硅胶线做的的表笔也就这个水平,而且线还比这个短很多,这原厂表笔不赖

9、红表笔也是37mΩ,一致性居然还挺好

10、原厂附赠的充电线,AC接口的

11、用自己DIY的数据线检测工具测试了一下,线是6P的,可以充电,可以支持USB2.0传输数据

12、上秤,整套钳表的整车整备质量有822.5g,一斤六两还多,相当有分量

13、优利德UT210E全套的重量只有292.1g,这俩钳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14、钳表主机大小对比,体积相差悬殊,自行车 VS SUV

15、CMS101主机的重量正好400g(含内置18650电池),八两了

16、UT210E的重量只有140g(不含干电池),仅有CMS101重量的三分之一多点

17、CMS101主机的定妆照

18、钳口上的标识,CATⅢ是1000V,CATⅣ是600V,最大电流支持到1000A

19、钳表的钳口很大,可以夹很粗的那种电缆,用一块6F22做参照物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20、型号OWON CMS101

21、钳表的按键,最上面一排F1~F4是对应屏幕显示菜单的功能;左边的Tab/BLE是菜单翻页(短按)/蓝牙开关(长按);左下角是电源开关,短按开机,长按关机;右边上下左右按键是用来调节示波器的量程和缩放波形以及改变时基,中间的A键是示波器的Auto键

22、钳表的屁屁上是Type-C的充电口和万用表的表笔插孔

23、钳表的侧面有一颗HOLD键

24、钳表的背面,整体呈弧形,但蓝色的胶壳两端有凸起,钳表放在平面上的话就不会来回摇晃

25、拆开后盖,里面有一颗18650锂电池用来给钳表供电

26、电池是云南路华的,标称2600mAh,掂量了一下电池的分量,挺重的,应该不会虚标

27、下面测试一下钳表各个状态消耗的电流,用可调电源输出4.2V模拟电池给钳表供电

28、开机后,将钳表置于万用表状态下,钳表消耗的电流95mA左右

29、切换到示波器状态时,钳表消耗的电流在97mA左右,和万用表状态下相差不大。电池容量是2600mAh,钳表的工作电流就按100mA算吧,理论上可以连续工作超过一整天,这个续航非常阔以

30、钳表关机后,静态电流只有5uA左右,这个就非常省电了

31、发现一个细节做得不错,电池仓盖的固定螺丝是半牙的,拆下盖子后,这颗螺丝不会从孔里掉下来,一直就卡在盖子上,这样就没有丢螺丝的烦恼了

32、给钳表充电,充电的时候电源开关下面的红色LED会常亮

33、用AC线充电正常,电池电量比较满,所以充电电流不大(充电电流最大900mA,帖子后面有拆机图和充电IC的规格书)。不过钳表不支持CC线充电,后面拆解之后发现充电口那里确实没有CC下拉电阻

34、CMS101钳表的万用表最大支持20000字,下面测试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调电源输出19.98V

35、钳表的万用表切换到直流20V档,读数19.978V,确认可以支持20000字,木有忽悠

36、CMS101的屏幕用了一块2.8英寸的IPS屏,整体显示效果很好。自己当初对这个钳表有兴趣,跟这块屏幕也有很大的关系,以前用的钳表都是液晶屏的,尺寸也都比较小,这回买个大的IPS彩屏的,也尝尝新螃蟹的味道
IPS屏幕的实际显示效果很柔和,不过数码相机拍出来之后并不怎么好看,实物还是挺棒的

37、钳表的显示界面支持两种Theme,前面那种是白底的,也可以切换成黑底的。当前是万用表的AC电流档,屏幕下方有四个菜单,分别对应下面F1~F4的按键,按下任意一个按键就能切换到对应的菜单,并且读数下面还有20段的模拟条,这个很奈斯。
四个菜单分别对应的是电流的AC+DC档、电压的AC+DC档(包括mV档)、电阻档+蜂鸣档+二极管档、电容档+频率/占空比档+NVC档

38、按Tab键可以切换菜单,注意在读数区域和下面的档位菜单中间有三个横的条条,表示当前有三页菜单,中间那个条条最亮,表示当前处于第二个菜单的位置
当前四个菜单分别对应的是最大最小值档、相对值测量、浪涌模式(仅支持AC电流测量)、频率+电流同时测量

39、MaxMin档可以同时显示用电设备平时在正常工作期间电流的最大最小值以及平均值

40、相对值档的界面,就是大家平时说的去皮功能,这个也比较常用

41、浪涌测量模式,先打开钳表,然后切换到浪涌模式,再启动交流的用电设备,就可测量用电设备的瞬间启动电流(最大1000A)

42、频率+电流同时测量档位,这个档位可以同时显示电流和频率

43、然后来到第三页的菜单,分别是调节屏幕亮度、自动关机和Theme选择

44、钳表可以设置是否自动关机,如果选择enable,右上角电池旁边会显示一个时钟模样的图标,表示当前钳表激活了自动关机功能

45、选择Theme,这里可以切换成白底的风格看看,白底的显示其实也挺好看,就是这数码相机对液晶屏灰常不友好,拍出来的照片比较丑

46、切换到直流电流档,一般直流档是有底数的,大小不一定。尤其是钳表在测完大电流的直流电流后,钳表开路时的底数可能会偏大,这时候需要再做一次交流的电流测量动作,通过交流电场消除钳头之前产生的剩磁信号,这样直流电流档的底数就会接近于0。还有另外一种清零的方法,就是按Tab键,选择菜单中的Zero项进行手动清零,钳表会暂时扣除当前剩磁并归零,然后可以正常进行直流电流的测量操作,但这种方法在钳表重新开机后,因为剩磁值还是存在的,所以底数还是存在的。

47、这个就是直流电流档有底数,然后选择Zero项手动清零的结果

48、直流电压档的界面

49、交流电压档的界面

50、交流电压档的第二页菜单

51、交流电压档也可以同时显示电压和频率

52、电阻档,钳表的电阻档只有自动档,测量电阻的速度不算很快,和独立的万用表比起来的话,算居中的水平吧,测量后的数值尾数有时候可能会跳几个字。

53、蜂鸣档,测量通断的时候反应速度还行,不会出现那种怼上半天才响的情况

54、二极管档,后面会有测量二极管和LED的说明

55、电容档,测量大电容的速度不是非常的快,实测2200uF的电解,耗时六七秒的样子吧,还能接受

56、频率+占空比档,两者可以同时显示

57、钳表支持NCV测量,打到NCV档之后,将钳头靠近电线

58、根据距离的不同,屏幕会显示长度不等的线段,同时蜂鸣器会哔哔哔响

59、钳表的电源开关键还兼职万用表和示波器的切换功能,开机后,单击按键就可以在万用表和示波器之间来回切换,很方便

60、示波器电流档的界面,有清零和暂停的功能

61、示波器电压档的界面,有暂停的功能

62、示波器的电压档和电流档菜单都可以选择触发类型(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还可以调节触发电平位置(菜单中间上下两个箭头)

---------------------分割线-----------------------

1、下面开始钳表各个的功能测量,首先测量万用表功能的直流精度部分,先把自己的584基准挖出来

2、2.5V测量精度

3、5.0V测量精度

4、7.5V测量精度

5、10V测量精度,直流电压精度都可以

6、下面测量一下万用表的电阻档精度

7、0.5Ω精度

8、1Ω精度

9、10Ω精度

10、100Ω精度

11、1KΩ精度

12、10KΩ精度

13、100KΩ精度

14、500KΩ精度,电阻档的精度都可以

15、下面测试一下电容档

16、2200uF电解

17、优利德UT61E测量2200uF电解的读数

18、330uF固态

19、优利德UT61E测量330uF固态的读数

20、330uF电解

21、优利德UT61E测量330uF电解的读数

22、220uF电解

23、优利德UT61E测量220uF电解的读数

24、100uF电解

25、优利德UT61E测量100uF电解的读数

26、10uF电解

27、优利德UT61E测量10uF电解的读数

28、二极管档测试,4007二极管的读数

29、优利德UT61E测量4007的读数

30、稳压二极管的读数

31、优利德UT61E测量稳压二极管的读数

32、二极管档点亮直插红色LED

33、测量市电电压,和优利德UT61E做对比

34、市电频率测量,和优利德UT61E做对比

35、市电占空比测量,和优利德UT61E做对比(CMS101占空比50.0%,相机有点跑焦了,抱歉,哈哈)

36、下面测试一下电流档和示波功能,以前为了测试市电方便,自己DIY了这么个插座,火零地单独接线,方便测量

37、功率计用的是标智的GM86电力监测仪

38、正经厂家的产品,有CMC认证,带序列号

39、小功率的电流测量用了一只LED球泡做负载

40、对情况估计不足,球泡功率小,电流只有58mA,然后CMS101的电流最低档位是20A,这个属于拿蚯蚓去钓鲸鱼了,完全没动静

41、这回换个大的,PTC发热的暖风机

42、暖风机开到一档,就是里面的PTC只有一半发热,CMS101和标智的电流对比

43、暖风机开到二档,就是里面的PTC全部发热,CMS101和标智的电流对比

44、测量电压电流的时候,可以随时按钳表的电源键,切换到示波器的界面,这里显示的是电流档的波形

45、然后再切换到电压档的波形看看

46、标注一下屏幕显示的功能和参数。示波功能可以实时查看当前电流电压的波形,在设备巡检和排除故障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观察和分析电路中的信号

47、下面进行直流电流的测量,用可调电源输出10V 5A(可调电源最大只能输出5A)做测试

48、负载端用艾德克斯的IT8211做测试

49、直流1A测试结果

50、直流2A测试结果

51、直流3A测试结果

52、直流4A测试结果

53、直流5A测试结果,测试的结果精度都阔以

54、下面测试一下钳表通过蓝牙连接手机APP的功能,有蓝牙的好处就是不用蹲在测量现场,可以离开一定的距离观察钳表的读数,或者开启钳表的离线记录功能,让钳表自己蹲在那慢慢记录,人带着手机可以离开现场,回来之后再从钳表中读取离线记录进行查看和分析。长按钳表的Tab/BLE键,就可以开启钳表的蓝牙连接

55、蓝牙APP在利利普的官网有下载,需要说明的是,这个APP可以实时传输和记录万用表的数据,但不支持示波器的传输和记录

56、手机开启蓝牙,打开APP后,点击左上角的+号搜索设备

57、找到那个BDM就是钳表,点击开始握手连接

58、连接成功后,APP会显示钳表当前档位的读数,然后点击图中红圈的区域进入控制界面

59、控制界面可以点击下面的功能按钮,实时操控钳表,就跟按钳表上面的实体键是一样的。再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60、这里可以设置语音播报和阈值告警,阈值可以自己手动设置上限和下限,然后报警模式可以设置为范围内和范围外。告警功能对于实时监测很有用,人不用一直盯着钳表的屏幕看,只要超出阈值,手机就会自动发出哔哔哔的报警,很方便。需要说明的是语音播报和阈值告警两个选项是互斥的,同时只能有一个功能有效。如果俩功能一起叫,人声和报警声混杂在一起会导致听不清

61、超出阈值报警的时候,屏幕的读数还会红白两色交替闪烁报警。关闭报警只要点击顶部BDM字符下面那个红色报警灯图标就可以了。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开机离线记录功能

62、这里可以设置离线记录时的时间间隔和记录点数,最大支持10000点的离线记录,设置好之后,点击下方的开启离线记录按钮,即可让钳表开始离线记录数据,此时人带着手机就可以离开现场了

63、点击界面下方的实时数据按钮,即可看到当前档位数据的趋势图和每个时间点的数值,一目了然

64、手机APP支持多个蓝牙设备同时连接,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点,就可以随时切换设备查看。我记得以前OWON的APP是支持同时连接4台蓝牙设备,现在的APP支持应该不会少于4台,也许更多

65、APP支持文件读取功能,点击下方的文件读取按钮

66、可以读取钳表中存储的离线数据文件,也可以读取已在手机保存的实时数据文件

67、点击右下角的功能设置按钮,可以对APP的各项功能进行调整

68、APP的版本信息,希望厂家以后能不断的更新和完善这个APP,不要像炬为那样,新设备上市,然后配套的APP初版即终版,永远不更新

---------------------分割线-----------------------

1、在数码之家,买了新玩具都是要拆开看看的,请出老伙计22in1,准备开拆

2、先把电池取出来,带电的设备拆机,一般来说第一步就是先拆电池,防止意外

3、主机背面有3个螺丝孔

4、注意中间孔里的那颗螺丝比两边的长,装回去的时候不能装错了

5、两套壳子之间咬合得比较紧,需要用撬棒在两侧抠一下才能打开

6、成功拆开

7、钳表主板全图

8、钳表示波器部分的主控是华大旗下小华半导体的HC32F460-PETB单片机,基于200Mhz的ARMv7-M 32bit Cortex-M4架构,内置2个独立的12Bit 2MSPS ADC、1个可编程的增益放大器(PGA)和3个独立电压比较器(CMP),外置的晶振用的8Mhz的

9、小华HC32F460-PETB的规格摘要

10、小华单片机的命名规则

11、HC32F460-PETB的功能框图

12、HC32F460-PETB LQFP100封装的引脚定义

13、钳表万用表部分的主控无字,不好确定是什么具体型号

14、万用表外部晶振是4MHz的

15、这里有一颗SOP8封装的得仪OPA2330A精密运放

16、OPA2330的规格摘要

17、OPA2330的引脚定义

18、这边有颗圣邦微的SGM4056,给18650锂电池充电用的,最大充电电流900mA

19、SGM4056的规格摘要

20、SGM4056的引脚定义

21、SGM4056的应用信息

22、这里有颗SOP8封装的得仪LM385电压基准

23、LM385-1.2的规格摘要

24、LM385-1.2的引脚定义

25、OPA2330的上方还有颗RS621PXF运算放大器,丝印621P

26、RS621PXF的规格摘要

27、右上角那颗丝印3130的SOT23-5(SOT23-6焊盘,有一脚未焊)是18650锂电池的保护IC:BRCL3130ME。BRCL3130ME的规格摘要

28、BRCL3130ME的引脚定义

29、下方还有很多SOT23-6封装的3157,即四方杰芯的单通道模拟开关FSW3157。FSW3157的规格摘要

30、FSW3157的引脚定义

31、下方那颗SOT23-5封装的SADSC可能是颗模数转换IC,但找不到它原厂的DataSheet,网上关于它的信息非常少,勉强找到一张也不知道对不对

32、钳表切换电压档位用的继电器

33、下面这一排过孔和端子应该是工厂调试用的

34、钳表的蜂鸣器,体积比较小,但声音大小还行

35、钳口和主板之间使用排线连接,排线的镀金挺厚,好评

36、这边三颗贴片可调电阻应该是校准钳表用的

37、钳口扳机的弹簧是又粗又长,开闭钳口的时候,需要的力道略大

38、主板的背面

39、蓝牙传输模块,主控是颗SOP16,无字,外置晶振用的是24Mhz的

40、兆易创新的GD25Q128ESIG,16MB的闪存,用来存储钳表示波器的固件

41、GD25Q128ESIG的规格摘要

42、GD25Q128ESIG的引脚定义

43、这边还有一颗华虹挚芯的HE24C02,2KBit的EEPROM,用来存储万用表的出厂参数

44、HE24C02的规格摘要

45、这边还有一颗润石的运放RS8412,应该是板子另一面放不下了,给放到这面上了

46、RS8412的规格摘要

47、RS8412的引脚定义

48、PCBA的板号

49、PCBA的日期,不知道那个XMD是谁家的

50、板子的边缘还有颗SOT23-5封装的JWKBJ,是杰华特的DC-DC隔离转换器JW3510

51、JW3510的规格摘要

52、2.8吋IPS液晶屏的排线,因为液晶屏是藏在夹层里的,很难拆开,这里就点到为止

53、附:CMS101钳表的参数表

54、有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以后有大活就分给膀大腰圆威猛拉风的CMS101,至于小活就分给一脸呆萌乖巧玲珑的UT210E吧

发这种超长帖子实在太累了,得好好歇一会儿,点赞可解吾之疲乏

EOF

网友:
表的外壳做过有点差,缝隙大,还有很多毛刺,这点差评。

网友A:
它的外尺寸是多少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外尺寸是多少CM?

倒数第3图里有尺寸

网友:
490?撸过...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网友B:
这么多图啊,电脑直接卡住了,你这个比较,很真实;这个OWON偶玩真是不错的钳形表。

网友C:
490,好撸,好用,好玩

网友D:
这大的块头,防身必备!
悄悄的问问老陈:“这帖子需要耗时好多天吧?”

网友E:
还真是个巨无霸

网友F:
这玩具不赖,就是贵点儿,没毛病,赞!

楼主:
对,是叠完手里的各种券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图啊,电脑直接卡住了,你这个比较,很真实;这个OWON偶玩真是不错的钳形表。 ...

感谢坛友的支持哈,185图,7000字,然后发布帖子的时候论坛服务器卡住,只好推倒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0,好撸,好用,好玩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大的块头,防身必备!
悄悄的问问老陈:“这帖子需要耗时好多天吧?” ...

前前后后折腾了差不多半个月吧,每天陆陆续续用空闲时间一点点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是个巨无霸

人高马大,膀大腰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具不赖,就是贵点儿,没毛病,赞!

谢谢坛友的支持,这货额外带了彩屏、示波器和蓝牙,肯定不会太便宜。旁边那个UT210E电流档量程太小了,100A,大家伙修不了。

网友:
我是来看看2025年了是否还有厂家新生产单片机界面的产品设置还是只能英文的,不能切换中文,一点点字库都不愿意添加?

网友:
功能丰富,还是18650锂电池供电!就是个头大了点。

网友:
帖子真叫一个长啊…恭喜老哥又得好工具

网友:
楼主喜得新玩具

他们不停晒众X的表是厂家有赞助,楼主没利利普赞助一个劲撸新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