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早上在家里自己动手安装了可旋转的电视机铁架(多图)

楼主(2025-03-03):
这个架子是2018年买的,当时一百块买的,一直没用,丢在出租房楼顶,昨天去出租房拿回家了,家里有个电视机放电视柜上,有些碍事,以后估计也不会再买电视机了,再不使用估计这辈子就用不上了,于是决定自己动手装上了。我没用厂家配的塑料芯螺丝,全部用膨胀螺丝更结实。装完后,发现可调节部分装到下面了,又拆开整个前段盘,倒过来把可调接部分装到上面,但是还是固定不住一松手就下滑,再加一套螺丝螺母扭紧顶住就解决电视机架可调节端自动下滑的问题。

网友:
厉害!能干这么大的工程!安装费劲不说,完工了打扫垃圾也比较愁人~!

网友:
感觉固定着更结实,高端点的电视都很重

网友:
多大尺寸的电视

楼主:
我这个是58寸电视,这个可以上65寸的,其实承重都不是问题的,我这个电视机也就是二十多斤重,支撑这个很容易的,现在电视机和以前比,都是越来越轻的。我查了下,过去7年了,这个商家居然还在卖这款电视架,一模一样的,只是价格比以前贵了30元。

网友:
小电视自己挂可以,58的太大了,自己不好弄吧。

网友:
经常使用可能对电视机不利

网友:
旋转效果看着不错。

楼主:
挂上去很简单的,只要把这四条螺杆插进四个孔,上上螺母就完成了,两个人在前面抬着电视机,后面的对孔就行,两个人抬20多斤电视机很简单的。

网友:
支架看着挺结实

网友A:
现在的电视机越做越薄,而且还无边框,孩子买的海尔55寸,屏幕玻璃沾满整个屏幕,四周没有塑料边框,这个架子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视机越做越薄,而且还无边框,孩子买的海尔55寸,屏幕玻璃沾满整个屏幕,四周没有塑料边框,这个架 ...

整个电视机承重部分就靠中间这个框,里面是金属板的,和四周塑料壳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58寸电视,这个可以上65寸的,其实承重都不是问题的,我这个电视机也就是二十多斤重,支撑这个很容 ...

谢谢分享,也搞一个,这个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 考虑不稳定 还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电视机承重部分就靠中间这个框,里面是金属板的,和四周塑料壳没有任何关系

...

我是指移动角度的时候,一般都是握住边框用力,这样就容易出问题。不移动当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视机越做越薄,而且还无边框,孩子买的海尔55寸,屏幕玻璃沾满整个屏幕,四周没有塑料边框,这个架 ...

现在的电视机都是能上墙的,后面有安装支架的孔,这个架子用的也是这些安装孔,所以都可以用的

网友:
我也装了一个这样的电视架子在墙上,前几天让孩子弄书包把电视屏搞坏了,就拆下来扔到小仓库里面了
但我有个事情没想明白,楼主怎么能把这个活拍那么多照片的

网友:
不错,挂墙上的还可左右旋转。

网友:
电视我都是自己挂的,又不是多复杂,懒得叫售后

网友:
看起来比网购成品更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