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解几块钱买的12V手电钻电池(B款)

楼主(2025-03-03):
3款除了大容量的多了20克,两个小容量的相差10克,结构一样(共模),将就着用
一个160G,一个140G

这款还少了个保护二极管,重量最少130G

网友:
公版,有多便宜啊

网友A:
不知道多少钱一个?我猜的话,也就五元钱一个,太贵了就不要买了。我买的是20V的那种大艺电动扳手通用电池包,才9元钱多一个,以后我想把里边的五节电池换成松下18650的,现在也是先用着试试看。

网友B:
卡扣款,硬拔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少钱一个?我猜的话,也就五元钱一个,太贵了就不要买了。我买的是20V的那种大艺电动扳手通用电池 ...

壳子都不止5元吧

网友:
保护板和正规的一样,就是电池容量有差异,换了好电池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光壳子的话,某夕夕上卖的大艺A3外壳,不到三元钱,买的人很多;里边没有充电板,就是一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扣款,硬拔开的?

是的,都卡扣的

网友:
都是拆机电池,跟虾牌自带的差不多

网友C:
2000mah5c放电哪个容量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0mah5c放电哪个容量足吗?

没专业测试工具,就重了20G不保险

网友:
之前买个一个花了10来块钱没用几次就不行了,比电钻自带的电池要轻很多

网友:
便宜的基本上都是一千毫安的非动力电池,用红包3  4块钱就能买到,和那些便宜电钻送的电池差不多,贵的没有买过,不如自己pdd撸电芯自己做,不过折腾下来也十几块钱了

网友D:
1200mAH的电芯?容量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00mAH的电芯?容量太小了吧?

如果足1200家用还是可以的,就怕连1200都不足

网友:
这种价格就是电池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少钱一个?我猜的话,也就五元钱一个,太贵了就不要买了。我买的是20V的那种大艺电动扳手通用电池 ...

挺便宜的,拼夕夕买的?

网友:
补上Q2是不是就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