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山拆解:换个法子,拆机松下大绿袍基本激活,顺便改罗马仕SENSE6+充电宝

楼主(2025-03-03):
话接前两回,

1)拆机松下笔记本电池——小山拆解:没有什么是一锤子砸不开的,如果有,来两锤子—松下笔记本电池暴力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2)罗马仕充电宝——小山拆解:好孕气之ROMOSS SENSE6+(PH80 PRO)更换拆机的松下18650,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拆机饿坏了的松下大绿袍18650总算基本抢救回来——

之前电压一直上不去(不过已经从1.3升到2.8然后3.42-3.43V),按照坛友的说法要升压及大电流重复呢激活。

考虑手头的大部分充电宝板子都不行也没有可调电源,貌似只有前段时间拆过的罗马仕那个可能提供升压快充大电流的条件,

此时已经把原来装在罗马仕里的那6节苹果绿松下18650卸下来,测电压4.12V还可以的,不过衰减的很快,充手机一两次就只剩一格小桔灯了。

于是将搭棚的八颗电池分拆为两组(一组四并),分别用不同的设备夹着充(一个是山寨小米的充电宝板子加延长线与鳄鱼夹,另一个是上次捡来的小风扇电源板),
约摸过了6-7小时后,电压上升到3.6V左右,这时候理论应该是可以被大部分充电宝的板子正常识别了(毕竟多数锂电池的充放电截止电压也就是在3.6V的样子)。

准备焊接装到罗马仕SENSE 6+ PH80 PRO里,对比了尺寸,8节18650装不下,那就装7节吧。

为了充分利用上原电池的镍带(毕竟自己也没有点焊机),考虑之后把一只外壳有些凹陷的电芯取掉(也预留了足够的镍带方便两组电芯对接),对平整、镍带弯折及压扁,上HAKKO 936焊接,手工焊接镍带的焊点比较大,各位看看就好。

将刚才焊接的大绿袍(7*2900=20300mAh)略加保护及固定后装到壳子里,梳理一下接到PCB板的硅胶线,焊接。

NTC的温度探头放到电芯外壳处,该保护还是有用的。

电池组没用泡棉胶粘到外壳上,那就用泡沫塑料塞住缝隙防止晃动。

自检点亮一个灯,测量电压3.6V左右,插上TYPE C的快冲线怼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后,电压上升到3.72V,看来有效果,那就接着充吧。

从凌晨一点半充到早上约八点,快充的四个亮蓝绿色灯快满了,测了一下电压,接近4.2V,我知道基本可以用了。

于是带着外出使用并测试,带了倍思的65W PD充电头,炬为的USB测试表,一条捡到的BULL(公牛)粉红色快充线(USB A- TYPE C),一条品胜的TYPE C转LIGHTENING线,以及另外一条捡到的BMW的TYPE C转USB A线。

用公牛的线可以快充,这时接到USB-A的快充口启动快充协议时,蓝绿色的灯会亮起。

用HONOR原线或者倍思的双头TYPE C线也都可以支持快充,同样亮蓝绿色灯。

但是比较奇葩的是,如果TYPE C快充口接了转LIGHTENING 的线,则USB A的快充头也只输出一般的电流,指示灯为橙色。

测试了SENSE 6+上几个输出口的电压,差别不大(不是接到快充口的快充线,用快充协议的可以到9V )。

实测输出电流,差别比较大。

到今天下午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昨早给水果手机连着用了两小时,下午给水果手机连着开热点约1个半小时,昨晚给水果手机(7PLUS)从70%充满+荣耀V40轻奢版充满,今早到下午给V40从70%到充满+7PLUS两台分别充满及各种模拟测试,目前四格的电量条还剩两条。不过准备晚上回家再测一下电压,再争取给手机充满一到两次后给充电宝补补电。

至此,那堆松下的大绿袍总算也有翻身的机会了,具体内阻啥都没有仪器测试,但是使用起来还是挺强悍的,希望再来两次循环彻底激活。

此外,拆下来的那颗凹陷点的大绿袍也用魅色充了一夜充满了,电压也能到4.20-4.21V,估计拿来改装我之前那个十度的小蜜蜂合适,哈哈哈哈。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容量下降没啊?

网友:
这是都衰减得差不多了吧?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网友:
绿袍的,质量咋样

网友:
松下电池还是很给力啊

网友A:
救活以后容量应该有所下降

网友:
饿死电池激活后较适用手电收音mp3之类小电器

网友:
很有耐心啊

网友:
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大红袍了,这个颜色不是红色的大红袍

网友B:
充满电截止电压3.6V的不对吧?,还有,激活这种没电的电池,用TP4056就行了,这个芯片有这个功能,电压低于多少伏用小电流充电,等电压上来了,会自动转成正常5V 1A的充电速度

网友C:
换18650太重了  软包的容易鼓包

网友D:
激活后的电池可以给手电用,多并几个给台灯用也行

网友E:
改装后的充电宝够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活以后容量应该有所下降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电池检测仪,不好说下降了多少,但目前实际使用的情况看,比更换电芯之前充电宝的输出强太多了,今晚又给水果手机充满一次(电量两格那时大概还有3.8V),电量显示还剩一格小灯,现在在给充电宝补充电量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装后的充电宝够分量。

哈哈,是的,可以顺手当板砖锤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活后的电池可以给手电用,多并几个给台灯用也行

先给充电宝用着看看,倒是可以把再次拆出来的苹果绿/浅绿松下拿来给手电、台灯等物件用用,上次拆的浅灰色电池也还有两节,差点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8650太重了  软包的容易鼓包

还好,手感更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电截止电压3.6V的不对吧?,还有,激活这种没电的电池,用TP4056就行了,这个芯片有这个功能,电压低于 ...

可能是描述不清楚,标准电压3.7V的,放电的截止电压到2.75V左右,充电大概4.2V才对。
多谢提供参考,我手上没有4056的小板,所以才想到用充电宝的板子等来应急充

网友:
还是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