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SONY HAP-Z1ES硬盘音频播放器电源分析和打磨

楼主(2025-03-03):
看了网上烧友的电源打磨后,自己画了电源图,有针对的加了电源电容,我把它们都装在底板后面,正面基本看不到,通电试了一下,自我感觉声音通透了一点。这次改装成本不贵,也不影响外观,发烧无限啊!

网友:
这要是发烧起来就每边了

网友:
是利用本身变压器还是另外加的变压器

网友:
这焊接质量实在不敢恭维,至于效果基本上全是心理作用

网友:
想起一个段子,说用水电火电也会影响音质

网友:
心灵手巧,手艺高!

网友:
不错,音质提高了。

网友:
哈哈。难看了点。

网友:
不如直接在电源前面加个滤波器

网友:
不觉得这样粗暴的焊接几个电容上去会有什么改善

网友A:
换好电容感觉声音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好电容感觉声音咋样了?

一种想法是滤波好了,电源干净了声音好听了,或者是心理感觉吧

网友:
楼主土豪啊,搭配的什么功放和箱子呢?据说这机器是不是拷数据特别慢?最大只能识别2T硬盘?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
看到斑马纸连接线,的确像日系早期组合音响内部

网友:
既然发烧那就:  1.再增加些电容容量,2把电源模块用金属屏蔽罩隔离 3有条件的话  功放板电容换成钽电容, 弄块金属丝屏蔽毯覆盖整个机器(最好是金丝毯哦 )。。。。

网友:
厉害厉害,,都是没见过的高档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