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级神卡,非常耐用,据说可以连续写10多年,真的有这么耐用么?

楼主(2025-03-03):
120000/24/365=13.7年

1080p 4Mbps码率摄像头,一天产生的数据量为:4Mbps÷8 ×3600秒×24小时 X(1天)÷1024=42.2GB
256/42.2=6.07,大概6天覆盖一次tf卡
13.7年,可以覆盖13.7*365/6.07=823.81次

各位的行车记录仪用的是哪种tf卡?

网友:
人家又没说多少分辨率,你算一下240p或者480p,400或800 kbps

网友:
信一半就很优秀了

网友A:
我用的32G的在小蚁上,5年了,但它不是全时录制的。按容量算,这256的能用40年,所以没那么夸张。就像有时候说什么配件几百万次寿命,感觉很夸张,在车间里干活,有天我就突然想到这问题,算了一下机器上的配件,一天动上万次,我干了5年,小2000万次了,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吹牛又不上税,怎么说都行。

网友:
正规牌子货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说,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32G的在小蚁上,5年了,但它不是全时录制的。按容量算,这256的能用40年,所以没那么夸张。就像有时 ...

机械零件只要润滑到位,寿命长到可以送走几代人!

网友:
闪迪这种卡算了,
至少也得买个东芝的,

网友:
只能用时间检验了

网友:
2018年双11在淘宝买的128G存储卡,视频格式60帧1080p,大概可存16小时,不开碰撞锁定,平均每年1W公里,均速25,400小时。
相当于一年全部读写25次,7年下来就是175次。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刚才查历史订单发现现在价格比当年降了近一半。差点产生再下一单摊薄成本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