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令片弹片用什么办法才能拆下来?

楼主(2025-03-03):
试过镊子和尖嘴钳,

搞了好久,
还是没能把弹片拆下来

怎样才能把弹片拆下呢

网友A:
微微刹一下车可否?

网友:
把来令片拆下来弹片也就连带一起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微刹一下车可否?

不,要大力才能出奇迹...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微刹一下车可否?

刹车不够灵敏,刹车距离过长

网友B:
跟刹车杠上了,水了无数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刹车杠上了,水了无数贴

下回杠座位,水100帖,再下回杠轮子,又能水100帖,管理员可高兴了...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C:
我拆过,我记得挺简单的,借助小螺丝刀很快就拆下来了,另外,新刹车片一定要买金属材质的,不要买树脂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70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我记得挺简单的,借助小螺丝刀很快就拆下来了,另外,新刹车片一定要买金属材质的,不要买树脂的
h ...

金属材质来令片是不是比较伤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我记得挺简单的,借助小螺丝刀很快就拆下来了,另外,新刹车片一定要买金属材质的,不要买树脂的
h ...

老刹车器来令片弹片拆成功过,

这个刹车器是新的,试了下拆来令片,好多次都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刹车器来令片弹片拆成功过,

这个刹车器是新的,试了下拆来令片,好多次都没成功 ...

多观察一下,多试几次就成功了,金属刹车片的刹车效果比树脂的强了好多。
正常磨损无需担心。

网友:
到B站看一下视频,一般来说要把碟刹钳拆下来换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565b9dd540c6fc5ba2

网友:
冲子冲,钩子钩,再不就上钢丝拉。再不行了就仔细观察观察是不是方法用错了

网友D:
你这种要拆开卡钳上面两颗M6螺丝 换来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要拆开卡钳上面两颗M6螺丝 换来令片

那两颗螺丝拧的太紧,没法拆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要拆开卡钳上面两颗M6螺丝 换来令片

你怎么把螺丝拆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把螺丝拆下的?

用的螺丝扳手,卡钳取下来,先在螺丝缝隙里喷一线螺丝松动剂,然后用脚踩死,用手板这种扳手。扳手一定要对好螺丝孔,插牢 不然滑丝你就只能钻孔取丝了。PS:如果长度不够,力矩达不到,可以用活动扳手卡着一起用力(加长提高力矩)
来令片用金属的,第一耐磨,第二刹车效果好,至于碟片?拜托又不是悬浮的  普通的20一片算很好的,都是消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螺丝扳手,卡钳取下来,先在螺丝缝隙里喷一线螺丝松动剂,然后用脚踩死,用手板这种扳手。扳手一定要 ...

活动扳手卡卡不了这种六角扳手吧
你说的螺丝松动剂是除锈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