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漫长维修一台康家LED42HS96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5-03-03):
远看还以为是康佳,近观原来是康家。
别说品牌怎么样,确实用了十几年,而且灯条好换,屏幕还带钢化玻璃保护,确实不错。
这还是第一次维修,易碎标还是我拆的。
说来漫长,年前修到年后,终于发现问题,机器是别人的跑了几趟,过年也放了很久。才修好
也是因为走了经验+实践的错误路线,导致维修走了弯路。
故障现象,初期偶尔自动关机,重新开机正常;后期有声音无图像。强光打上发现屏幕上有字,随图像变化。
想必老师傅上来会和我一样,换灯条--秒杀
你们高兴的太早,听我细细道来
先看看背面

铭牌看一下吧

这个型号准备去买灯条才发现这个原来是康家,有个店铺专门卖这个型号灯条,但是价格略高
而且这个牌子或者型号的灯条好像还有几种,网上也有拆屏幕换的(也许是我看多了,其他型号也不好说)
拿掉后面的挂架和后盖(都是螺丝)看到电路部分

看看主板,基本上这个电视就这块板了,高手细看说不定就找到问题了

左边还有个小板,这个板的功能类似一个网络机顶盒,我没用过,用户反馈说是联网看电视的。

刚开始还以为是这个小板影响的,把小板这边拔掉,用户说要看网络电视又接上了,下面把排线记录下
这种老款排线分不开方向,也没有标注,最好的办法就是图片看颜色接回去

拆掉后面的一圈小螺丝,这电视就靠一圈小螺丝固定前面屏幕的,确实多,拆的手酸
拆开后发现这边有个铝合金板,拿掉固定的几个小卡片

把这个铝合金板拿起来就是灯条了,这个设计好,不用拆屏幕,风险系数降低99%,赞一个!
图片发给卖家,也不问别的,直接让量长度,44.5厘米
直接买两根回来,年前去装上
坑来了:试机的时候很正常,点亮了。还以为修好了,结果却被拉回现实,整机安装完成后,点不亮了。
难道是灯条点了一次烧了?问题在哪里?一万个为什么想了9千多个。
过年在家更换液晶显示器灯条
LG显示器W2242SP黑屏维修 LCD改成LED成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03&fromuid=1113762
一次成功,发现这家也卖灯条,再买两根回来,是不是灯条质量不好烧坏了?

现实总是不尽人意,装上第二次买的灯条,微微发亮后熄灭。结论:灯条没烧
咨询第一次买灯条的卖家说让我测量灯条电压,说灯条在45-55V工作正常
带载36.2

空载41-43V而且过一会下降到36.2左右

卖家说拆限流电阻试试,网上我看过,更改限流电阻来改变检测电路,让灯条用的更久

卖家估计也不是特别专业,跟我说随便拆,后面我找了类似电路图发现只有R470是灯条限流
后面测量附近一个二极管短路,拆掉一段发现二极管没坏(在检测电阻下面一点)

查电路发现,这个二极管上并联了好多小电阻,刚开始没拿到板,只看电路图还以为是蓝色圈的那个;

下面就想买个板试试吧,也不贵。不行买个运费险

后面想着把板取来试试测量下是不是那个蓝色圈的二极管并联的电容短路了
取来后测量正常,还是买板吧。
无意中发现变压器输出有个铜箔有翘皮的痕迹。明显发热了。

反过来特写,以前维修CRT看师傅遇到过这种故障,没想到这次被我遇到了,还坑这么很。

把变压器前后焊点对比一下

现在终于知道故障在哪了,那就补吧。前后加固,多加锡散热。

再次过去装机,测试

完美收工!
附上相似电路图,供各位坛友参考

总结:
这次凭借经验完美的把自己走到坑里;也怪不是专业的没有测灯条的检测仪;
关键的是灯条拆下来我挨着测试了,都亮但是发光不均衡,也以为是电流不正常导致的保护;还是坚信灯条故障;
最意外的是灯条更换后,装机之前测试正常,这次完全把自己推进坑里了;

灯条还能测量到电压,又不是没有电压;没有还好判断故障,有电压就没去想主板问题了。
最后找到电路图,再次检测主板发现问题还是在主板上,还是小问题。

附上电路图下载地址:(不用家元)
TP.VST59.PB818万能主板电路原理图
http://www.jqdzw.com/mappaper/otherpaper/2020-09-28/174.html
感谢各位坛友观看,请不吝赐教。

网友:
真是不容易,不过总算修好了!

网友:
胶布用得真多。

网友A:
康佳,康家,只听发音就会认为是一个品牌。

网友:
真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佳,康家,只听发音就会认为是一个品牌。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一个牌子,按型号买灯条
搜索出来提示的很明显,我才知道。
遥控器还是我用软件配的

楼主:
跑了好几趟,灯条的费用给了,也没想收他费用
认识十几年了,还可以。不然早放弃了。

网友:
望闻问切不能少

网友B:
把这个铝合金板拿起来就是灯条了,这个设计好,不用拆屏幕,风险系数降低99%,赞一个!

这个才是人性化设计,值得点赞

康家LED42HS96,康佳是李逵,康家是李鬼!

楼主:
吃了经验的亏,机器又不在旁边所以耽误了时间
跑了好几趟,这个坑哪怕机器在旁边也难免不掉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铝合金板拿起来就是灯条了,这个设计好,不用拆屏幕,风险系数降低99%,赞一个!

这个才是人性化设 ...

刚开始我还没想到,买灯条的时候型号输入了就显示杂牌液晶才知道的
手机软件遥控器还可以匹配康家

网友:
这谁能想到啊

楼主:
如果有灯条检测仪,灯条无故障的情况下就会考虑主板了
这个故障确实不多见,现在很少虚焊了

网友C:
开关变压器次级引脚虚焊很常见,因为有滤波电容,电压不会直接没有,而是慢慢下降,灯条忽然不亮,换了新灯条又正常亮了一会,就应该考虑驱动电路不稳定,依次监测驱动电路关键点电压不难发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变压器次级引脚虚焊很常见,因为有滤波电容,电压不会直接没有,而是慢慢下降,灯条忽然不亮,换了新灯 ...

那说明你是专业的,我修的不多没想到,
第一次买这样的灯换,怕质量不过关,所以买了第二次灯条;
准备换板的时候才去检查主板的,不可能两家的灯条质量都不行。
上次修的海尔辅助电源5V不供电,测量一番焊接后出电了(还以为辅助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了)
送过去后待机指示又不亮了,主板拆回来了,有时间看看,根据经验您觉得是哪里的问题
感谢指导

网友D:
为什么换灯条不亮时,不检测电压,检测电压才能判断问题在哪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换灯条不亮时,不检测电压,检测电压才能判断问题在哪一部分

灯条换上去试机的时候第一次很正常,装机后不亮了;
而且后面测试电压也有,不是没有;电压偏低,换了一家的灯条微亮后熄灭的,所以确定不是灯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