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电压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5-03-03):
电动车铅酸电池一年了,续航越来越不行了,长途骑行60公里,后面越来越没力。
打造一块低压充电器,继续加油。

原理就是旧电动车充电器改的,变压器变电感,dc—dc非隔离升压,经过各种改造测试,电流达到目标2.3a,尖叫噪声的各种查询资料都解决了
发热量也小,风扇是前期尖叫的时候发热加的,懒得拆了。

楼主:
电池用的是五个高轩33130串联加9块钱保护板。
电路图就不放了,废旧电动车充电器改的。
去掉高压电容前面的电路,电容换了低压大一点的。
输出电容换低压的大容量一点,输入输出负极相连,控制电路正极跟驱动电路正极相连。其他的根据需求慢慢优化,

网友A:
低电压大电流对电池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大电流对电池有好处

伤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大电流对电池有好处

输出电流都不敢再提高了,控制在1c内放电

楼主:
本来想购买网上这种大功率升压模块,但比较复杂,空载功耗就要十几w,本着节约原则,翻出旧充电器改造了空载也就100ma,1w多。

楼主:
其实dcdc,boost升压最难的就是有刺耳的噪声,要做到完全消除,又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就是根据自己知识和经验慢慢琢磨,调试测试。

网友B:
48v续航60km还说不行?啥电池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续航60km还说不行?啥电池这么厉害

72v,1200w电机的。
原来48v能骑60公里,600w电机
后来72v也是骑65公里而已,1200电机

网友:
48V32Ah的铅酸电池?20Ah的跑不了60公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72v,1200w电机的。
原来48v能骑60公里,600w电机
后来72v也是骑65公里而已,1200电机 ...

电压功率更高跑的更快,效率更低。我以前实测新车7220跑70公里不到彻底没电,当然有点磨碟有影响。电机标注博士1000W我估计是800瓦的(后来去年用了一个极空保护板看功率最大1900瓦,平稳路面测试实时观看功率最经济的速度是25㎞/h此时500瓦左右,吹来一阵风可能就6~700瓦了,提到30km/h需要800~1100瓦),因为实测速度最快只能45km/h,还说什么省电版,另一个标600瓦的电机60V带个人都也能跑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功率更高跑的更快,效率更低。我以前实测新车7220跑70公里不到彻底没电,当然有点磨碟有影响。电机标 ...

是的,半路没电很麻烦,所以做个可以半路充电的,用反激dcdc,功率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半路没电很麻烦,所以做个可以半路充电的,用反激dcdc,功率不大

我直接买的升压模块,现在26元那个1200w升压模块,20A,可以调到84V电流也可调,还没用电池试过,我都是太阳能板升压充电动车电池,只有跑过200瓦,不过我只有12V电池顶多200来瓦,那个30A的价格就不划算了要34十,这种共地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并联。以前用过一个10多块的3843的升压模块电流不可调太烫了。

网友:
这个用 充电器,直接换个启动电阻不就行了么?难道电流跟不上?

网友D:
低电压电动车充电器?电流2.3安,电压低到多少?硬是没整明白楼主说的什么。

网友:
我也是看不太明白。
楼主是做一个12v的电动车充电器,来对落后的电池补充充电吗?

网友E:
粗略看了下,楼主是用5个33140的国轩铁锂组成一个15V15Ah电池组,升压给铅酸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电压电动车充电器?电流2.3安,电压低到多少?硬是没整明白楼主说的什么。 ...

芯片用uc384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略看了下,楼主是用5个33140的国轩铁锂组成一个15V15Ah电池组,升压给铅酸电池充电? ...

对的,你果然有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