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拆装消毒碗柜门开关

楼主(2025-03-03):
有一个消毒碗柜,才用了一年,上面的门开关(紫外线消毒开关就坏了,质量一般呀),直接断裂了,所以导致上门消毒没法启动:
本以为是一个简单的维修,换个几元开关就是了,但当我拆开后才发现不简单:这个开关好象没法拆出来,外面塞满一次成型的隔热泡沫,如果强拆出来这柜基本上就废了,前面左右上下,好象没地方拆出来,就是辣鸡的设计!

请问有修过消毒柜经验的大神:
1)这个开关是如何能拆装?
2)如果不拆装,直接短路开关二条线,是不是可以用,没啥大影响呢?

网友:
面板的螺丝好像在侧面?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网友:
把发泡层扣掉,换好开关后再充填发泡剂,没有发泡剂就塞泡沫块。

网友A:
这是开门自动停止消毒的,可以短接,
其实没必要修,碗柜里紫外线照射不到的地方太多,没什么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门自动停止消毒的,可以短接,
其实没必要修,碗柜里紫外线照射不到的地方太多,没什么大用

感谢兄弟的指导,到时试一下

网友:
都很久不开消毒机了。

网友:
这是一个压力型门开关,关门才能正常工作,如果弹簧压进去开关能闭合,就找个东西塞紧压着也没事。原来应该是一个塑料件。

网友:
我的消毒柜好久没开了,变成碗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