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东成ZH2001转换器20V电池包转USB充电宝

楼主(2025-03-03):
自己闲置的电池包太多,买个这种的能利用下

装上电池包的效果:

前面有透明按键,短按是USB开关,长按是LED灯亮

尾部两个USB,两个口能同时输出5V2A

PCB很厚,板上有防水漆,电线是22AWG的,板子上有三个芯片

LED灯开关小板

反面光板,USB与电池插槽触点有塑料片隔离

输出

LED:

网上还有那种特别便宜的转换器,内部元件很少,电量转换效率低,纹波很大,不要买
东成这款虽然贵点,但毕竟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证

网友:
这转化器做工看着不错,用着放心。

网友:
牌子货就是不错

网友:
这个很贴心了,一物多用即能供电电钻又能手电又能充电宝。

网友:
这才像正版风格嘛

网友:
这转化器看着不错!

网友:
用料好,有精密电源芯片和主控,可惜灯珠不是XHP50。

网友:
一物专用好一点。

网友:
做工很好,成本也高,不过这可以卖更贵才让消费者觉得不亏。
我3块钱也能输出5V4A,遗憾是位置有限放不下USB -A口,不过再加一个灯珠当手电勉强可以。

网友A:
回帖后发现上传的图居然丢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帖后发现上传的图居然丢失了

这个更具有性价比,值得借鉴,哈哈哈

网友:
搞一个,应急充一下USB设备。。

网友:
谢谢分享~其实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欧,转换器不错啊,看着挺好的

网友:
转换器还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