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一个20W充电器typec芯片损坏

楼主(2025-03-03):
之前某果手机不带充电器,这个充电器是买手机的时候在手机店买的,标有X果的图标
这个坏的也奇怪,有输出能充电,但是反馈说不能充手机,刚开始以为是线坏了(线坏的多)
买线之后用这个头还是不能充,才确定是充电头坏了,拆开还
真是的。管理快充的芯片坏了。
现在不好拆,砸开外壳损伤大,不拍了图了,看看内部吧,还有隔热

看看主板背面

测量输出电压5.12V正常(测量输出电容没拍图)

在看前面的圆柱有条黑线不知道什么元件,拔掉发现是个配重
经过一番测量发现左下角的3脚元件两脚短路,拆下来也有两脚导通,不知道是否坏了,根据丝印也没查到是什么
在测量旁边的电容还是短路,拆掉电容测量正常
再次测量电容焊盘依旧短路,那就只有旁边的芯片了(型号被打磨),拆掉后不短路了。

电容和三角元件(因为有两脚导通,只焊了一脚)先焊上
打磨芯片测量得知以下信息:一共10脚,1脚和10脚接供电、其余有部分脚直通TYPEC的接口,具体没测。
最后来个合影

最后测量输出电压,5.12V正常
也可以当做一个慢充5V的使用。就这样用吧,没必要折腾了。
有个疑问,测量的时候发现主板背面有个芯片,型号24c32

这不是个存储器吗?跑充电器里面干啥,记录TYPEC芯片的输出信息还是我理解错了。
还有个需求需要请教一下坛友,最近需要购买多口充电器,网上五花八门还没有评测结果。
大致看了有下面几种

没用过,大概看了一下大部分都是5V2A有的甚至插满后只有5V1A
大概需要20-30个口或者少点能快充最好。性能稳定,性价比合适最好。
鱼塘也很多,都差不多的。
看看广大坛友有没有推荐,买这个不为别的,收纳管理大约60个手机偶尔充电用。

网友A:
这是个山寨头,修的成本不如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山寨头,修的成本不如买一个

是的,看到那个配重圆柱就知道了。所以目前不修了,当个5V也能充

网友B:
储存器记录协议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储存器记录协议信息

我是这样想的,也只能这样理解了

网友:
收纳管理六十个手机……,厉害厉害

网友C:
之前偶尔去回收站看到有可以用的共享充电宝,于是按斤买回来,后面发现充电是个问题,于是把不存电的充电宝给拆了,拿三个插头自己再DIY一根线,整个1米多吧,然后再找个5V40A的电源,对就是给LED拼接屏供电那种,再整个合适的防水盒,装里边去。于是你就拥有了一个带输出线的5V40A多口充电器,目前我的是带了8根输出线,2头也有,3头也有,平均每根2个头吧,就有12个充电头了,目前拿来充充电宝,也充电池

网友D:
这个配重是花了心思的

网友E:
那个3脚元件貌似431,用来调整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3脚元件貌似431,用来调整输出电压的。

不是的,现在取掉之后,输出电压也很稳定,稳压反馈电路在背面存储器旁边。这个三角元件我感觉是和打磨芯片一起工作的。目前把这两个原件拆掉,输出还是5.12伏,能当一个普通的充电器用

网友F:
这几种多口的都不太靠谱,阁下是搞直播的吗?

网友G:
这种多口充电器基本都是一个开关电源而已,里面的usb母口全是并联的,能输出多少全靠负载自己决定。

网友:
看到那个配重圆柱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重是花了心思的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个元器件,后面看没有脚位,慢慢掰下来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多口充电器基本都是一个开关电源而已,里面的usb母口全是并联的,能输出多少全靠负载自己决定。 ...

在夕夕上看到一个做活动的数量少点,质量比这个好,不行先买一个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重是花了心思的

所有配重的充电器,可以说不是好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偶尔去回收站看到有可以用的共享充电宝,于是按斤买回来,后面发现充电是个问题,于是把不存电 ...

你这干的太复杂了,我这边也有几个共享充电宝,是投放了没有收走的,取出来不能充电,所以就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几种多口的都不太靠谱,阁下是搞直播的吗?

不是的,正常管理工作,平时要把手机收纳放起来,偶尔要充个电。
如果口太少充一遍的话要不停的换,所以想着弄个多口的少换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正常管理工作,平时要把手机收纳放起来,偶尔要充个电。
如果口太少充一遍的话要不停的换,所以 ...

我建议还是买那种专业的多口的快充。像这种虽然口多,但估计也就是五伏一安的充的是非常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正常管理工作,平时要把手机收纳放起来,偶尔要充个电。
如果口太少充一遍的话要不停的换,所以 ...

这种特别多口的要么垃圾,要么贵的离谱

买几十根手机充电线,一头正负极接5v电源,搞定

注意,电源要买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