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家的T21L豪伏档会乱跳吗?

楼主(2025-03-03):
一直在改造中,真正使用的极少,今天又把背面贴了一些铝箔,还没插表笔,刚打的毫伏导就乱跳,零点几到一点几,甚至还有负值。插上表笔就更大了,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短接表笔可以归零,不知道这种是不是通病,大家的有这种情况吗?会不会我把哪里又搞坏了?

网友A:
肯定是“通病”,现在的表,毫伏挡不跳的少之又少

网友B:
这就不是病,我把136b+ mv档的100MΩ拆了,开路跳的更厉害,但更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C:
短路表笔才能说乱跳。开路乱跳是好现象,灵敏度高。如今的电磁环境如果开路也是很稳定的显示几个零那还是毫伏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通病”,现在的表,毫伏挡不跳的少之又少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把表格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是病,我把136b+ mv档的100MΩ拆了,开路跳的更厉害,但更满足我的要求 ...

这样说了还是有好处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表笔才能说乱跳。开路乱跳是好现象,灵敏度高。如今的电磁环境如果开路也是很稳定的显示几个零那还是毫 ...

说的有道理,估计是我之前一直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说了还是有好处的吗?

开路跳是因为输入阻抗高。有的表为了好看把mv档内阻做成10MΩ或100MΩ,舍本逐末。只要短路不跳就行,输入阻抗越高越接近理想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路跳是因为输入阻抗高。有的表为了好看把mv档内阻做成10MΩ或100MΩ,舍本逐末。只要短路不跳就行,输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观点。

网友D:
我的也跳,就和这两天我眼皮一样,也不知道是要有灾还是要发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跳,就和这两天我眼皮一样,也不知道是要有灾还是要发财。

我说的这种乱跳,就是一刻不停的跳,幅度时大时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这种乱跳,就是一刻不停的跳,幅度时大时小

我刚才看了,毫伏档也是一直在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看了,毫伏档也是一直在跳。

好吧,只要它测量的时候不乱跳就行。

网友:
不跳不心动

网友:
毫伏档内阻极高导致的,正常现象。

网友:
我买的测电阻,绝缘电阻不停的跳,其他的表不会,就退了

网友:
到电磁屏蔽室里就不会跳了,现在到处是电磁波,4/5G遍地都是,穿透力之强,别说薄薄的铝箔,就是手机外壳那么厚,照样信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