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天然气烧一块铁,最高温能到多少度?

楼主(2025-03-03):
我这边工业区,不通天然气,不知道有没有试过的朋友?

网友:
要有天然气,要有铁,还要有温度计,没事谁会折腾这个啊

网友:
看你在什么条件下测试,普通民用天然气灶估计五六百度,接氧气瓶的天然气割炬可以切割钢板。

网友:
理论最高800度 实际达不到。

网友A:
热量应该没有煤气高吧?

网友B:
‌百 搜的
铁达到红热状态的温度范围大约在500℃到1200℃之间‌。
随着温度的升高,铁会依次呈现暗红、鲜红、橘黄等颜色,这就是所谓的红热状态‌
具体来说,600℃时铁会呈现暗红色,800℃时呈现橙红色,900℃以上则会呈现橙黄色至亮黄色‌
此外,铁在700℃时就会微微发红,随着温度继续升高,红色的亮度也会增加,直到达到白炽状态后熔融‌
纯铁的熔化温度是1538℃,而铁碳合金的熔化温度则因碳含量不同而有所变化,最低可达1148℃‌

烧过螺丝刀  看颜色估计能到七八百度吧。

网友:
感觉这问题没意义啊

网友:
你有耐高温的燃烧室吗

没有的话 问了也是白问    答的人也是白答

网友:
这个月的39号我可以告诉你答案

网友:
燃气灶上试过烧剪子淬火,最多暗红淬火失败。

网友:
要喷气那种才行。一般燃气灶烧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量应该没有煤气高吧?

应该是天然气高,从燃气管的出气孔的大小即可看出了天然气的出气孔径比煤气的出气孔径小多了。天然气的热值比煤气高,价格也高。

网友:
只能这么说 温度很高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 搜的
铁达到红热状态的温度范围大约在500℃到1200℃之间‌。
随着温度的升高,铁会依次呈现暗红、鲜红 ...

天然气可以把锅烧到暗红色没问题,那就是说温度至少600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天然气高,从燃气管的出气孔的大小即可看出了天然气的出气孔径比煤气的出气孔径小多了。天然气的热 ...

说反了兄弟,煤气灶改天然气灶要将出气孔钻大!

网友:
如果铁片薄,家用气烧到红透都没问题。。如果是铁块,估计烧不了。。烧到溶化就别想了。如果是铁丝,倒是可以烧到软下来。。

网友:
感觉在这里讨论应该是非工业应用吧,工业用的天然气和家用的纯度是不同的,在家里弄用气割枪配合氧气瓶应该没问题的。
民用管道天然气热值不是很高的,据说有赖于纯天然气参杂空气技术的成功才使民用管道天然气进入了千家万户,至于为什么要参空气,感兴趣的可以以“民用管道天然气为什么要参杂空气”为题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反了兄弟,煤气灶改天然气灶要将出气孔钻大!

确实,天然气燃气具出气孔大多了,管道天然气压力较低。

网友:
只能烧红烧不化,600至700左右。

网友:
酒精灯好像800多度,天然气超不过酒精灯的温度。如果有氧气估计能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