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也给TS457安个家,算是豪华别墅么

楼主(2025-03-03):
斥巨资买了个所谓的CNC外壳,配套可调电源的铝合金外壳。

屁屁后面,简单的钻个孔,放上一个C口座子,暂时还没搞电池放里面。

加个自锁按钮当开关,12mm4pin航空插座,连接测试座,瞬间就高大上了。

再找节红包撸的EVE 2.0Ah,简单测试一下。

总体还是很满意,还像那么回事了,回头把这颗电池塞盒子里面。

感谢观看,第一次手机发帖,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A:
壳子差不多都赶上内阻仪的价格了吧

网友B:
别野不错

楼主的CNC外壳多少银子

网友C:
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我的还没有凑够料,只有裸机,等等再搞

网友D:
后面还有空间,做个电池包,或者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差不多都赶上内阻仪的价格了吧

快了,壳子好像是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野不错

楼主的CNC外壳多少银子

壳子25,壳子不是最贵的,那个测试座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我的还没有凑够料,只有裸机,等等再搞

自己喜欢就行,裸机也很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还有空间,做个电池包,或者电子负载。

后面还有一半空间,塞个电池完全没问题,后期慢慢折腾。

网友E:
这个做的很好;就是那个航空插头和绿色按钮,上下对调一下位置,岂不更好;理由就是;开关在上边的话,开关方便;那个航空插头的线不会向下弯的太厉害,弯多了会折断里边的线芯。

网友:
装进这个壳子的那一刻瞬间就高大上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的很好;就是那个航空插头和绿色按钮,上下对调一下位置,岂不更好;理由就是;开关在上边的话,开关 ...

其实那个航空插的线还是蛮硬的,壳子和表头又比较轻,所以还是把航空座放上方了。

网友F:
跟风道长买的现在还有开尔文夹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风道长买的现在还有开尔文夹在路上

用的上可以买,有需要可以买,有闲钱更可以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壳子25,壳子不是最贵的,那个测试座贵。

我买的亚克力测试架10块也能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7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亚克力测试架10块也能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747-1-1.html

可以用的太多了,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H:
买回来一年能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回来一年能用几次?

工具嘛可以不用,不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嘛可以不用,不能没有

说的在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