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骑车出去,是怎么听地图导航语音的?耳朵戴个耳机是否不够安全?

楼主(2025-03-04):
没导航,有时候不知道路该怎么走,

导航的时候,路面噪音大,又听不清,
这个时候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A:
蓝牙耳机,只戴一个耳朵的。

网友B:
戴蓝牙运动耳机,很多款式的运动耳机都可靠,狂甩不掉

网友C:
戴什么蓝牙耳机的?!我们骑车都是戴蓝牙音箱,还得是音量调到最大炸街那种。

网友:
肯定是装大喇叭了啊,还能提醒别人,还不像耳机一样会影响路面其他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什么蓝牙耳机的?!我们骑车都是戴蓝牙音箱,还得是音量调到最大炸街那种。 ...

+1,最起码得带个8吋的音箱,最好是14吋往上的,不然声音不够大...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
骨传导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耳机,只戴一个耳朵的。

只戴一个耳朵是否也不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戴什么蓝牙耳机的?!我们骑车都是戴蓝牙音箱,还得是音量调到最大炸街那种。 ...

你是不是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蓝牙运动耳机,很多款式的运动耳机都可靠,狂甩不掉

狂甩不掉是哪种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戴一个耳朵是否也不够安全?

摩托车么?尽量靠路边走,电动车慢车道,耳机戴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