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邦蓝牙板,降18串后出现 0.02v怎么搞

楼主(2025-03-04):
买个个模组,20串的,现在降18串,设置19串时,10号是负0.02V,总电压是124v,但调18串时,电压正常,但还是显示故障过压保护,换原来用的保护板设置18串,显示正常,但输出没电压,

网友:
个人觉得,换普通的保护板是最佳方案

网友:
降串接法不对呗,以前看到过有人说某保护板官方的降串接法图都是错的,始终有问题搞不定,后来按自己的接法才正常。

网友:
拆开看用的啥前端芯片,再找手册根据手册降串.
不同前端,降串方法不同

网友:
应该是改串线接错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用电阻串联当电芯,接保护板,降串后看电阻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用电阻串联当电芯,接保护板,降串后看电阻压降

不知道,按网上接,10线和11线接一起,后面3条接一起,10串出现负0.02,;今天再降一串,17串,10.11.12接一起,11串出现负0.05,之前
19串都可以用,
18串17串都不行,用另外一板,总正极不过板,可以用,但总正极过板的话用不了,没提示什么故障,只显示正常

串联多大的电阻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按网上接,10线和11线接一起,后面3条接一起,10串出现负0.02,;今天再降一串,17串,10.11.12 ...

接错线了,有蓝牙和非蓝牙,就18串正好你短接10,11识别10串0v就是这个接错了19串保护板提示的很清楚,打压压差过大,一个是单独充满电,再一个把压差电压设置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