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少量瓷砖的粘贴,用什么胶?

楼主(2025-03-04):
家里二十多年的老房子,昨天厨房有两块瓷砖掉了,碎得不厉害,再加上找不到原花色的瓷砖了。

因此想用胶给粘上。
瓷砖面积应该是30*20左右的小砖。
请教大家:可以用什么胶粘贴呀?
谢谢了。

网友:
免钉胶可以的吧,看下墙上的基层牢固不牢固

网友:
网上有卖瓷砖胶的

网友A:
免丁胶就可以的

网友:
结构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丁胶就可以的

+1,免钉胶可以!

网友:
遇事不决结构胶。。一管子才几块钱,砖又不大,不怕太重脱落,合着修一块几毛钱的成本。    剩下的修修水池边缘、窗户缝隙啥的。

网友:
上次装修得时候,师傅时用结构胶来粘的。

网友:
白瓷胶就行,

网友:
鱼缸玻璃胶,也叫“大板玻璃胶”完美解决

网友:
后面的墙不掉灰的话免钉胶

网友:
用环氧树脂胶最牢固,但环氧树脂胶对砖墙没硬化前浸润不好

网友:
这种情况用结构胶最合适了。

网友:
以前阳台掉了一片,刚好有玻璃胶就粘上去了,挺牢固的。前段时间又掉了两片就用结构胶粘了,也没问题。

网友:
瓷砖胶适合少量装修用,新贴最好,修补不好用,因为要有一定厚度才行。大家推荐在结构胶不错,主要考虑热胀冷缩。

网友:
免钉胶就行,我家就是免钉胶粘的。用热水稍微烫一下,流动性好好涂抹,弄薄薄的一层,厚了会高出来,边缘别抹会挤出来。按上去压一下,嘎嘎结实。

网友:
结构胶应该可以

网友:
小块的瓷砖我都是用云石胶修补的

网友:
原瓷砖下面水泥/胶记得打薄的

网友:
叉包上搜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