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TMTf60电机定子绝缘层受损维修

楼主(2025-03-04):
T-MOTOR

维修几只航模电机

其中TMTf60烧得比较严重深可见铁

背面直接绕必短路

用速干油重做了绝缘

重绕

网友:
只有区区的几圈,重绕并不难。

网友A:
是质量问题,应该要绍回吧

网友B:
需要做动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质量问题,应该要绍回吧

正常使用,不堵转是不会烧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做动平衡吗?

外转子电机,定子是固定的,不用

网友:
不打磨平滑能行吗

网友:
看起来绕的不错

网友:
虽然圈数不多,不过绕起来还是挺费神的!

网友:
见到过把戴森电吹风那种的高速电机改成低压的教程和视频,低压的线粗扎数少,相对好绕一点

网友:
可以重绕,,如果有生漆就可以做绝缘。。谢谢分享

网友:
娘胎里带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做动平衡吗?

这是定子,它不旋转,没这必要吧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需要检查一下转子磁铁的磁性,别搞退磁了

网友:
线圈绕的美观,手艺不错。

网友:
需要做好绝缘处理,不然还会烧

网友:
可以浸漆看看

网友:
我的KV1000的想重绕成KV1400的

网友:
看烧成这样估计电调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