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充电宝插错拿不出来

楼主(2025-03-04):
共享充电宝插错拿不出来

客人插错,拿不出来,只能拆开后面拿
后面有开关,推下可以拿出来

网友A:
那顺便问你一下,比如美团的,我扫出来一个满电的,然后把我没电的美团充电宝还回去行不行?

这要我的充电宝就无限续航了。

网友:
同时使用的人多就容易忘记原来的位置。插错是可以联系人工过来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顺便问你一下,比如美团的,我扫出来一个满电的,然后把我没电的美团充电宝还回去行不行?

这要我的充电 ...

应该有编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顺便问你一下,比如美团的,我扫出来一个满电的,然后把我没电的美团充电宝还回去行不行?

这要我的充电 ...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没用过这玩意儿,
没明白“插错”是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顺便问你一下,比如美团的,我扫出来一个满电的,然后把我没电的美团充电宝还回去行不行?

这要我的充电 ...

你没电那个怎么来的?手上始终有一个啊

网友:
这玩意有时忘了还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顺便问你一下,比如美团的,我扫出来一个满电的,然后把我没电的美团充电宝还回去行不行?

这要我的充电 ...

脑洞大开的主意。

网友:
这玩意没还回去 好像售价是8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玩意儿,
没明白“插错”是啥意思

不是这个品牌的充电宝,还错了

网友:
这东西放前台怎么提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顺便问你一下,比如美团的,我扫出来一个满电的,然后把我没电的美团充电宝还回去行不行?

这要我的充电 ...

怎么说你已经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充电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电那个怎么来的?手上始终有一个啊

租的忘还了,封顶就卖给你了吧!

网友:
景区一小时5元,越来越黑了

网友:
箱子外壳都是铁皮材料,应该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顺便问你一下,比如美团的,我扫出来一个满电的,然后把我没电的美团充电宝还回去行不行?

这要我的充电 ...

想得美,都有编号的...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怪兽的,破解了,5元还是10元,不过容量才5000,应急一下还行(所以后来外挂了PIVOFUL的一块10000mAh电芯),内置三条充电口的接线,但是线上那种塑胶容易老化变粘与脱落,搞起输出线又短路。
这样说起来,改天又可以拆一下了,哈哈

网友:
扫一个充电宝,然后把里面的电芯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