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近日项目道阻且长,只能祭个电阻破破阻力了!

楼主(2025-03-04):
即将伏法的电阻是EE1/2型,160K欧姆,+-0.1%精度,+-25ppm/℃温度系数的电阻,执行GJB1929-1994国标。

大刀下去,外壳全部剥落。

来个对比。

放大看看,这个电阻丝是用化学方法生长的,还是用机械方法绕上去的?有懂生产工艺的高手吗。

虽然剥去了外衣,但核心还是正常的,测试下来159.91K ohms。

锉断它的筋脉。

伤害很大。

已经开路了。

继续进行破坏(本想拦腰截断,可是它太硬了,伤害不了它,这个是陶瓷基吗)。

转头,破坏它的接线端子。

两端接线端子都不能放掉 要统统绞掉。

对电阻太残忍了,我也拆不下去了,酱紫,后会有期。

网友:
哈哈,里面就是一个普通电阻嘛

网友A:
是金属膜电阻刷了一层绝缘漆吗?

网友B:
其实很多普通的电阻,都可以裹上一层水泥,就变成水泥电阻了,当然外面要打磨光滑,打印上标识才好看。

网友:
就这么几圈,阻值160K,应该不是绕的。

网友:
那个一圈一圈的是机器的刻痕吧,现在瓷管上做上电阻薄膜,电阻阻值的修正是靠机器的刻痕来修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多普通的电阻,都可以裹上一层水泥,就变成水泥电阻了,当然外面要打磨光滑,打印上标识才好看。 ...

水泥电阻=水泥+电阻。

网友:
你也太狠了,把小可爱扒皮抽筋。。。,,谢谢分享

网友:
套个外壳就能卖高价

网友:
应该是激光蚀刻的吧

网友:
大壳套小壳的电阻就这么被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多普通的电阻,都可以裹上一层水泥,就变成水泥电阻了,当然外面要打磨光滑,打印上标识才好看。 ...

水泥电阻确实是外面陶瓷外壳+石膏封装

网友:
人靠衣装马靠鞍,水泥电阻搞的也这么漂亮

网友:
安捷伦的表不错

网友:
看起还是镀膜的嘛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

网友:
金膜电阻,阻值高的都是用刻线来完成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金属膜电阻刷了一层绝缘漆吗?

反正不是绕的漆包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755-1-1.html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