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华J系列磁带电机转停故障维修分析,供交流参考

楼主(2025-03-04):
日前,搞了一台AIWA J505,电容、清洗、过孔该搞的都搞了,磁带电机转停。

通过分析、检测暂停部分电路C303这个1UF的独石电容失效,更换后问题解决。

经研究和网友交流,爱华J系列都有类似电路,现作简要分析,抛砖引玉而已:
机芯黑白色相间轮转动时形成的脉冲信号,经过C303一个1uf电容与两个小信号快恢复二极管1SS302完成倍压检波,在 Q303基极得到一个持续正电压,该电压使Q303导通,从而使Q304导通,电源经过Q304为稳速芯片AN6612的 pin4脚vcc提供电源,从而达到磁带结束或出现绞带后电机停转的功能。

网友:
小电容查找花不了时间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找。

网友A:
这类机器修这个不难,难在腐蚀的板子用用还会出问题,会不断返修

大概要四五年时间才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机器修这个不难,难在腐蚀的板子用用还会出问题,会不断返修

大概要四五年时间才能稳定 ...

洗板和过孔修复要彻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板和过孔修复要彻底。

洗板可能会影响板子有些元件的品质和参数

网友A:
而且干这活只能给自己干,帮别人干?除非是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干这活只能给自己干,帮别人干?除非是朋友

用超声波洗有可能损坏元件,想跟出厂一样的品质那不可能。还有这活看怎么干法,有为情怀有为价值,只要有一样就有动力,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超声波洗有可能损坏元件,想跟出厂一样的品质那不可能。还有这活看怎么干法,有为情怀有为价值,只要有 ...

因为维修人员有可能不是hifi爱好者,他对音质的辨别力可能不敏感

维修这类机器自然就有局限

网友B:
此贴似曾相识,在家电坛看到过,搜了一下,果然:https://www.jdbbs.com/thread-8675737-1-1.html
看来LZ按捺不住又发到这边来了.....

网友:
还有个爱华随身听,皮带都是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贴似曾相识,在家电坛看到过,搜了一下,果然:https://www.jdbbs.com/thread-8675737-1-1.html
看来LZ按 ...

是啊,这边人气比较旺,分享有人看才有动力嘛。

网友:
这个故障的确不容易判断,能够发现就得仔细分析电路。

网友C:
这个用示波器的话,应该比较容易查出来吧,C303失效的话,输出端就应该看不到光栅轮产生的脉冲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示波器的话,应该比较容易查出来吧,C303失效的话,输出端就应该看不到光栅轮产生的脉冲信号了。 ...

其实不用示波器也可以判断,这个电容和两个小信号快恢复二极管形成倍压检波,没有正电压意味着这部分以前有问题

网友(2025-05-16):
也有一台J505,目前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