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相电表计量的疑问

楼主(2025-03-04):
我现在上班的地方需要三相电来测试,纯三相的用电量很少,多是一零一火的220V用电。但是我这边的三相供电很不平衡,原因是三相用电负荷不平衡,A相电压235V左右,B相电压244V左右,C相电压210V左右,我也去变压器室测过,三相电流不平衡,零线电流很大,但零线很细,所以零线一直在发热,前几年已经烧断过两次零线了,我这边的很多220V设备也烧坏过。现在电压不正常也导致一些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出各种各样的故障。
为了保证电压正常,我打算买个三相变压器把三相380V变成三相220V来给220V的设备供电,这样就不怕断零线烧东西了;三相电表还是进三相一零出三相一零,但是零线我不用了也就没有电流了,问题是这样用电的话会影响三相电表的计量准确性吗?我不是搞电力的不熟悉这些东西,请教万能的坛友来给我解惑。

网友:
三相220V?

那就是三路供电啊。与三路一零一火的220V用电没有区别。

网友:
毫不影响。
想办法均衡一下功率,比买变压器划算。如果三项很不平衡,380-220变压器也会有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样搞的!有点乱来了

网友:
这个做法有问题哦。效率低不说,没有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啊。还是想办法调整三相负载均衡,把部分用电设备调换一下相序。零线正常也应该是相线的二分之一左右,不能换相的话就想办法重新拉一路零线。

网友:
有三相三线的电表和三相四线的电表,可以选择,或者有的表支持三相三线设置或者三相四线设置,价格可能贵一些。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是总变压器的负载三相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不是我能改的了的,我不是房东,房子是租的,房东院里还有很多租户,我是没有能力改主线的分配的。
现在的问题是三相电压很稳定,398-402间浮动,但加上零线就不行了,从零线分别量三相的电压差很多,最低时C相到过195V,最高时B相到过251V,这样对用电设备来说太危险了。也不要说找房东改善供电这样的话,我已经找过很多次了,房东也找供电局来看过,但是供电局只负责高压变压器到出线总闸那里,后面的线路他们管不着,出来的主线想改也不容易改,房东也不可能换主线,现在只能凑合着用。
我现在就是想不用零线了,第一电压不稳定且高低不平,第二零线还是有断的风险;我就是想不用不稳定的零线了,只用稳定的三相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是总变压器的负载三相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不是我能改的了的,我不是房东,房子是租的, ...

你应该是搞一个三相隔离变压器,原边是三相电400V,副边也是三相400V,三根相线和一根中性线,然后这些电给你的用电设备。

网友A:
省事儿的方法:如果负载功率不大,为了稳定也愿意投资一点,买个3相输入的变频器就行了,10KW的估计不到1万元,输入3根火线,输出可以是单相220V,也可以是3相380V,另外:电费计量不是你考虑的问题,它怎么会像您认为的那样,不用零线就没有电流了呢???那三相电动机就不接零线运行是不是就可以白用电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是总变压器的负载三相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不是我能改的了的,我不是房东,房子是租的, ...

我还是没有理解你的系统是怎么回事,如果房东给到你的三相电是平衡的(你的配电箱三相五线制入户的电是电压平衡的),你只需要处理你自己的负载平衡就可以了,把你自己的用电设备按照ABC大致均分一下。
如果到你入户这里就已经三相不平衡了,那么你是想用两相的380转单相220V?这样你的用电设备地线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是总变压器的负载三相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不是我能改的了的,我不是房东,房子是租的, ...

你只有跑路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事儿的方法:如果负载功率不大,为了稳定也愿意投资一点,买个3相输入的变频器就行了,10KW的估计不到1万 ...

三相电机的确是不接零线,竟然还能白用电,我咋没想到呢...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B:
如果你工作的地方已经有三相电,那你只需要用一个380v/220v的变压器,将它接在负荷略小的两根相线上(也就是接入380v的电源),你的220v的用电器就接在其次级。变压器输出的220v电源肯定是稳定和安全的,你完全用不着三相变压器。

网友C:
可以用三个220V单相变压器,分别接在三相和零线上,输出选75V,三路串联,这样工作时自动均衡三相载荷。但这个输出是三相包络,不是纯50HZ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工作的地方已经有三相电,那你只需要用一个380v/220v的变压器,将它接在负荷略小的两根相线上(也就 ...

我也考虑过这个选项,我这边的负载包括空调电脑打印机烧水壶工作台等等的总负荷大约在4KW左右,同时工作的时间比较短,安全余量考虑还是计划用5-6KVA的变压器,当时首先咨询的单相变压器,6KVA的单相变压器比三相变压器还要贵,所以后来就没再考虑这个选项不过也不能排除哪天能找到一个二手的大功率单相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三个220V单相变压器,分别接在三相和零线上,输出选75V,三路串联,这样工作时自动均衡三相载荷。但 ...

这个方案还是得用零线,我的目的是不想用零线了,因为零线有断的风险。

网友:
可以用只要在表后计量不是你考虑的事

网友D:
不就是这样的吗用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这样的吗用完全没问题

这个办法确实可行,我现在考虑的是在三相电表那里零线没有电流会不会影响计量的准确性,不影响的话就得考虑找个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确实可行,我现在考虑的是在三相电表那里零线没有电流会不会影响计量的准确性,不影响的话就得考 ...

不会有影响,要是零线没电流有影响计量的话,那么用三相电动机岂不是再偷电,国家还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