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AX3 WIFI6开机灯不亮

楼主(2025-03-04):
AX3插电适配器输出5.2V正常,路由器中间有一个按键H形状的开关任换没有响应,看来也没有其它可按的了,侧边还有一个REST键跟这没关,拆开后发现电源已经到达几路电压转电路的引脚,输出的电感没有输出,怀疑是没有开机信号过来开启相应的六脚电压转换。电路板太密没有查到这些控制引脚是哪里发出的。弃修。问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同的经历。

网友:
电源用5.2V的?不是12V的吗?
电源接入后,一个DC-DC芯片和电感,把电压降到5V  3.3V,3.3V后面还有降压电路,再降到1.8V  1.5V等。反正你测电感或者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没这些电压,多半是DC-DC芯片或者周边贴片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看5V输入有没有到电源芯片,再测量每个电感对地二极管属性,有短路的更换对应的DCDC

网友A:
测电感电容上的电压,没电压或不正常沿线查,如果主芯片坏了可以放弃了

网友B:
AX3电源适配器是1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感电容上的电压,没电压或不正常沿线查,如果主芯片坏了可以放弃了

没有短路现象,有几百欧的,应该有一地方输出集中管理几个降压芯片的,没有找到。太密像手机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3电源适配器是12V吧

原装适配器5.2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感电容上的电压,没电压或不正常沿线查,如果主芯片坏了可以放弃了

有三四个六脚降压芯片有5V输入无输出,这些降压芯片是受控的,这个控制芯片没找到。

网友:
华为AX3应该是12V电源

网友C:
换12V电源,路由器上应该也会标注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2V电源,路由器上应该也会标注电压电流

5V输入新款机大多为5V输入。

网友:
双面电路很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