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更换方向盘游丝

楼主(2025-03-04):
上次换一个花了360,心痛,过三年喇叭又不响了,查了一下60,决定自己淘一个来换,都说不能拆解游丝,怕还不了原,我还是试了下,发现可以自己动手,细点心就行了

网友:
自己动手,省下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桌子不错!

黄花梨的,肯定不错

网友B:
我右边喇叭按键也有点接触不良了,需要很用力才能响,一直没拆过方向盘,不太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右边喇叭按键也有点接触不良了,需要很用力才能响,一直没拆过方向盘,不太敢动。
...

只要左边的行,肯定不是游丝的问题,应该只是右边的触点接触不良,试试自己刮一下清理看看

网友C:
有个帖子自己焊接游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子不错!

见笑了,跟我二十年的工作台,别说,这桌面够结实,悬空的那⼀端我随便站上去纹丝不动

网友:
我的马自达转动时感觉有干涩异响,感觉是游丝,但是不影响用就拖拖拉拉没管它,2年了,还正常。

网友:
自己动手不只是省钱,关键还是动手的乐趣,又学习到了不少,黄花梨敢这么造,

网友:
之前颐达换了总成,不算贵,维修时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帖子自己焊接游丝的

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这种软排线算是比较大的,液晶电视的更小更薄都有焊的

网友:
大胆动手,细心安装,可以啊

网友:
自己做放心

网友:
游丝不是每根线都有用的,一根断了,换一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换游丝

网友:
过程太简单了。。。啥也没看着嘛

网友:
不是排线吗?跟着方向盘转动的。

网友:
应该是按键接触不良,和游丝没关系。

网友:
其实就是排线嘛,汽车上用就非得叫游丝,好多收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