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机顶盒使用的3d播放软件,我用电脑播放不同步。

楼主(2025-03-04):
老笔记本,配置不是太好。
播放3d视频,笔记本显示的字幕正常,但是投影机出来的字幕不同步,错位。

笔记本显示字体ok。

投影机出来的画面ok,音频ok,但是字幕出现前后分离。

有没有电视盒子使用的3d播放软件,播放硬盘下载的3d视频。

网友A:
字幕的外挂的还是内嵌的,内嵌的应该能正常显示吧,不懂

网友B:
播放器的问题 把字幕设置到一边 安卓很多都不支持3d播放 可以考虑搞个1186的播放器 或者是支持3d的蓝光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幕的外挂的还是内嵌的,内嵌的应该能正常显示吧,不懂

应该是外挂的字幕 内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播放器的问题 把字幕设置到一边 安卓很多都不支持3d播放 可以考虑搞个1186的播放器 或者是支持3d的蓝光机 ...

1186感觉太老了,不能支持4k播放。现在新出的硬盘播放机,价格不普通,凑合一口吧。

网友:
KODI啊,这个播放器可以的,支持3D

网友:
引用 楼主:
1186感觉太老了,不能支持4k播放。现在新出的硬盘播放机,价格不普通,凑合一口吧。 ...

1186确实老 那就8581芯片的机器吧 或者是芝杜的老款机型 z9s x9s之类 二手也就300-400左右 大部分编码格式都可以 再就是3798魔改海美迪亿格瑞的机器性价比也不错百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1186感觉太老了,不能支持4k播放。现在新出的硬盘播放机,价格不普通,凑合一口吧。 ...

买个歌华DVBIP-1002刷的盒子,几十块,性能不错,支持下4K3D,源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