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一台100v的户外电源,一度电的

楼主(2025-03-04):
很幸运,到手充电能用,因为输出是100v,想改成220v拆开看了一下,是8串磷酸铁锂电池,找不到配件

网友A:
换一个24v逆变器板子

网友B:
100V也还行 好多宽压输入的能兼容

网友C:
卧槽 这也能捡到,爽歪歪啊

网友D:
换一个逆变板就能修复了

网友:
还有这好东西捡,真不错

网友E:
前段时间海鲜市场有卖,好像是650米

网友:
看着崭新的,用的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V也还行 好多宽压输入的能兼容

宽压输入一般是向下延伸较大,向上延伸比较少。110v的,向上延伸最多到150v吧,不可能延伸到220v。

网友:
用料扎实东西不错

网友F:
想省事外挂个220逆变器,所有常用电压都齐了

网友:
你确定这是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海鲜市场有卖,好像是650米

就是在那捡的垃圾,花了4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省事外挂个220逆变器,所有常用电压都齐了

又花了260买了个100v升压220v的变压器,今天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24v逆变器板子

这个是新款2并8串铁锂电池组,现在市面上能找到的同款逆变板大多是2并7串,电压不同,换上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V也还行 好多宽压输入的能兼容

100v一般的手机电脑充电器都能正常用,但像电热毯电火桶电吹风这些就无法正常用了,1000w的电吹风也能转只有220w,200w的电火桶只有30w左右,小米电热毯能通电直接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 这也能捡到,爽歪歪啊

垃圾佬捡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逆变板就能修复了

没合适的配件

网友:
100V的国内用不上,所以扔了?

网友:
这也能捡到,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