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搓ec5点焊机线材

楼主(2025-03-04):
没有大功率电烙铁,没有焊台,手搓ec5还是需要技巧

烙铁工具不够,加发热板失败

936还可以这样用,直接把焊锡丝融插头里,舒服的板

内阻达标

吃了没大功率电烙铁的亏,一边用热风枪400吹,一边送焊锡丝,勉强搞上去

楼主:
搞下来0.6的内阻,我觉得非常满意了

网友A:
做的很好的插头,其实这么短,这么粗的线,还可以做到更低内阻,用银焊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好的插头,其实这么短,这么粗的线,还可以做到更低内阻,用银焊锡啊。 ...

银……这个是不是很贵啊
那太土豪了

网友:
用T12焊接这个鼻子足够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6045-1-1.html

网友:
用燃气炉具加热就可以,调小火,只用中心火焰即可。

网友B:
干嘛弄那么短,长一点好用。
我想拿启动汽车那个线来做不知道怎样,够不够用

网友:
以前线鼻子烫锡用天然气烧锡罐,融化以后直接把压好线的线鼻子放进去,处理完的线阻效果会更低。

网友C:
铜鼻夹的不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干嘛弄那么短,长一点好用。
我想拿启动汽车那个线来做不知道怎样,够不够用 ...

看样子这个是电焊机内部接电池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这个是电焊机内部接电池用的。

原来如此,有道理

网友E:
EC5插头能用10平的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鼻夹的不紧啊

所以才要上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5插头能用10平的线吗?

6mm没问题,10估计插不进去

网友:
烙铁芯直接插到插头里面加热,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6mm没问题,10估计插不进去

谢谢

网友:
再搞个PTC加热板在下面烤 风枪上面吹 烙铁旁边焊 应该就搞定了

网友:
这是直接把发热芯做烙铁用了

网友:
这个头太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