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夏普r5G 移动卡只有lte没有5G怎么解决

楼主(2025-03-04):
(图片)

网友A:
这手机有5G基带?LTE只是4G网啊,硬件不支持5G吧,还有原版系统显示异常,之前用过谷歌的pixel手机,WiFi就有感叹号,但是能联网,要修改系统文件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有5G基带?LTE只是4G网啊,硬件不支持5G吧,还有原版系统显示异常,之前用过谷歌的pixel手机,WiFi就 ...

有5G基带 但是兼容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G基带 但是兼容性不好

那就是不支持国内5G的常用频段

网友:
不支持国内5g频段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个r3

网友:
很明显移动卡不支持此机器5G的频段,你可以查一下此机器的5G频段,然后再看看国内是哪个运营商支持,或许电信联通就可以呢,当然也有可能一家都不支持,那只能用4G咯

网友:
移动卡不支持此机器5G的频段

网友:
可能是手机卡不支持5G,或者手机本身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