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块山寨的卡西欧手表(G-SHOCK GA-110GB)

楼主(2025-03-04):
前段时间废品站捡的,看到是卡西欧但是指针掉了,我寻思卡西欧品质也不至于这么差吧,没要,后来又去了一次看见还在,旁边有个苹果20w的充电头,刚好我堂妹苹果15没有充电头,总共给了5块钱拿了回来,拆开一看一眼山寨,和正品差太多了,电池是CR2025的,换了个CR2032也能用,装上指针,那个小针被我压断了,我也是服了,不会调时间扔旁边吧。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哈哈哈。

网友A:
卡西欧也有山寨       应该是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西欧也有山寨       应该是真品

山寨的,和正品内部结构不一样,这个黄灯做工也太粗糙了

网友:
卡西欧计算器是有山寨的,没看到过手表还有山寨的,看来我们国人的技术更牛啊。

网友:
这种假货满大街的

网友:
地摊上见过类似的,开价要8-10元一只,通常我都不再看

网友:
这个山寨的也够精细

网友:
石英表有啥技术含量的,真品也不过如此。。。

网友:
只要走时准
管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西欧也有山寨       应该是真品

确实是山寨的,站内搜“GA-110”,坛友们拆过不少。
真品换电池后要短接AC与负极,借图:

网友:
仿的这么精细也不错

网友:
真的多少钱啊

网友:
山寨做成这样   也是没谁了,我的卡西欧     里面还一堆牛屎

网友:
手表山寨的,这电源也是假的吧

网友B:
真假难分辨,只要走的准能用就行。

网友:
这是卡塞欧,不是卡西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假难分辨,只要走的准能用就行。

尴尬的我不会调时间,有个短针断了,好像调时间要用这个

网友:
以前山寨卡西欧庭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