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25-03-04):
这样的锂电池充电器一71.4v10安,看着像两个充电板并联的后面有两个电位器,充电怎么微调电压到73v!

网友A:
铅酸还是锂电池充电器?铅酸充电器的话充满电压80v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还是锂电池充电器?铅酸充电器的话充满电压80v左右了

锂电池,三元的是71.4v,铁锂事73v,想改成铁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三元的是71.4v,铁锂事73v,想改成铁锂的!

71.4V是17串的锂电?

网友:
板子上面找431,湿润的手指按431两边的电阻,按到哪个,电压变大了,就改那个电阻
改小一点点,或者并联个10M电阻,5M电阻,1M电阻,挨个试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电池大于40AH,并且使用的智能板可调均衡电压的,那就不用改了,71.4/20串=3.57V,非常好。
我是储能的,充电电压现在都调到了3.45V了,也能满电的,铁锂这玩意在3.4V后基本就没容量了,选3.65V只是利于快充和均衡。

网友:
两个并联输出啊,找到反馈电阻,应该可修改电压

网友:
找到基准电路,改一下上偏电阻

网友:
自带的蓝色电位器分别调一下,看看电压,做好平衡

网友:
两个充电板并联就是为了提高电流吗

网友:
20串铁锂的话,71.4伏不用改了。3.5伏以上铁锂几乎快满电了

网友:
对于锂电池充电,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不能随便调高电压,调高了容易过充损坏电池或引发火灾。

网友:
可以直接用,不需要改,如果改大后,充电器会超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