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拆解个SAMSUNG SSD PM810 2.5"" 7mm 256GB

楼主(2025-03-04):
   几天前在本本上检测个固态无意中扫了一下自已用了十几年的三星固态SAMSUNG SSD PM810 2.5"" 7mm 256GB

发现健康度已只有一半了

赶紧备份了系统和数据换了个SAMSUNG SSD 860 EVO 256GB上去,换下来的本来想拆芯片做U盘的

却发现密密麻麻正反面全是芯片,共16个,这样算来1个芯片才16G,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

网友:
一颗就4ce了?

网友A:
通电时间才两百多天,哪来的十几年,寿命就只有一半了!

网友B:
这是32nm的颗粒吧,速度慢点但是稳

网友:
这是好东西啊,换帖到2246EN上能传家

网友:
容量太小了。
要是传家,还有SLC的颗粒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很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时间才两百多天,哪来的十几年,寿命就只有一半了!

这个数值应该是累加后的总时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电时间才两百多天,哪来的十几年,寿命就只有一半了!

这个盘是sata2的,甚至不是sata3你就想有多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32nm的颗粒吧,速度慢点但是稳

这个盘是sata2的接口限制速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盘是sata2的,甚至不是sata3你就想有多老吧

第二张图上写着SATA3.0G,是主板接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图上写着SATA3.0G,是主板接口的问题。

你先查一下SATA3.0Gbps这个和sata3不是一个意思SATA6.0Gbps才是sata3.0,我一开始也搞错了

网友:
这个数值应该是累加后的总时长

网友:
我也有几片三星的  32GB,但是8CE。。。
感觉不管放在哪里,都是浪费板子。

网友E:
老制程 速度不快但是稳定
另外健康度也仅供参考,估计继续用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制程 速度不快但是稳定
另外健康度也仅供参考,估计继续用也问题不大

是的,本想拆了做U盘的,才16G双贴才32G,没多少价值,不拆了做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