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夏普蓝牙遥控器按键失灵 探讨智能电视遥控器电路原理

楼主(2025-03-04):
一、概况:

1-1、遥控器概况

本遥控器配套于夏普液晶电视机,属于蓝牙智能遥控器,其外形及尺寸见下各图:

遥控器的主要功能见下图,SHARP SU860A系列快速指南:

蓝牙遥控功能:不同于常规的红外遥控,当发射、接收窗口或中途有异物阻挡,或遥控器未对准接收窗口时,蓝牙遥控仍可正常操作,红外遥控因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受阻无法操作。

空鼠功能:不用鼠标垫,在空中前后、左右、上下晃动遥控器,则电视机屏幕上的光标指针随之移动,见下图。当电视机屏幕上光标指针消失(休眠)后,可轻晃遥控器,召回光标指针,重新启动空鼠功能。

触滑功能:遥控器面板上的图标“<<<”、“>>>”是触滑按键,不是触摸按键,更不是常规按压按键,操作方法是手指在该触摸区域左右滑动,从而控制屏幕左右翻页。
语音功能:内置高灵敏度麦克风,可实现人机语音交互功能,更加便捷操作电视机。长按遥控器上的“语音键”,可进入语音界面,输入语音信息可提供点播等内容,见下图。但电视机需要连接互联网,且在较安静非嘈杂的环境条件下才可正常使用语音功能。

1-2、电视机概况

该遥控器配套于型号为LCD-70SU860A的夏普70吋液晶电视机,整机购买于2017年01月,价格高达14500元,见下各图:

电视机主要功能见下各图:

电视机外形尺寸见下图:

1-3、遥控器近况

近期,在使用遥控器时,发现左下角音量 “+”、“-”键失灵,表现为正常按下时,电视机无音量增减,必须使劲按下才有反应,有时使劲按下也无反应。其余按键则可正常使用,推断按键内部弹片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见下图:

二、拆解遥控器

2-1、轻撬白色底壳,可轻松分离,取出两节5#电池,见下图:

2-2、遥控器铭牌,见下图。遥控器型号为:RPMCGB184WJSA2

2-3、卸去五颗螺丝,小心撬开黑色罩壳,暴露电路板,电路板面积89*29=2581mm^2,采用微型元件,看起来眼花,见下图:

2-4、电路板特写,看清每个元件的丝印,见下各图:

2-5、翻转电路板,看到一张白色橡胶垫兼作按键,电路板反面看到14个锅仔片按键粘贴在电路板上,一个直插MIC,二个贴片LED(发红光、蓝光各一个),见下图:

2-6、取出白色橡胶按键垫,看到触摸电路触滑区域感应排线。拆解全家福见下图:

三、修复失灵按键

3-1、小心松开排线连接压紧扣,取出排线,见下各图:

3-2、从电路板上连带每个锅仔片整体剥离透明粘纸,露出导电键盘。特别注意:锅仔片仍然粘贴在透明粘纸上,也不要挪动每个锅仔片的位置,以免回装错位。仔细观察导电键盘和锅仔片,可看到上部键盘和锅仔片基本光亮如新,下部键盘和锅仔片则出现不同程度的氧化,似乎进过水或水汽,见下各图:

3-3、分别测量电路板上内键盘和外键环的电阻,阻值正常,见下各图:

3-4、一并处理各键盘和锅仔片表面的氧化,用刮刀轻刮每个键盘和锅仔片的表面,特别要刮亮锅仔片中间凸起部位和边缘部位,然后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并测量锅仔片中间凸起部位和边缘部位之间的电阻,阻值正常,表明锅仔片已经处理干净氧化层,恢复正常,见下图:

3-5、透明粘纸贴回电路板时,每个锅仔片应对准电路板上各个键盘的对应位置,不能错位,另透明粘纸与电路板之间不应有明显的气泡。见下图:

3-6、回装好后通电试机,按动音量键,电视屏幕上弹出音量调节框,音量条可左右正常滑动,音量数值随之正常改变,耳听实际音量也随之增减,按动其它各键也正常可调,到此,完成维修,见下各图:

四、遥控器配对

遥控器配对是指遥控器与电视机之间的蓝牙无线对接,当更换新的遥控器或遥控器不可遥控电视机时,需要进行遥控器配对,配对操作仅需一次就一直有效,不必每次开机前配对,配对过程简述如下:

4-1、因遥控器无法开启电视机,只能按下电视机背面左下部的摇杆按键(可按下及左右上下方向操作),启动电视机,见下图:

4-2、电视机启动后,长按此摇杆按键,屏幕出现上“配对”、“关机”对话框,见下图。用此摇杆按键选择“配对”对话框。

4-3、按下此摇杆按键,出现遥控器配对画面,见下图:

4-4、根据上图配对画面的说明:将遥控器尽量贴近电视机左下角(20cm以内),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电源”和“OK”键,观察配对画面上“①”黄色圆圈开始转动,说明电视机与遥控器开始配对过程。

4-5、当观察到遥控器上的红、蓝灯交替闪烁完成,再次按下遥控器上的“OK”键。

4-6、观察配对画面上“①”黄色圆圈停止转动,“②”、“③”黄色圆圈依次开始转动,说明电视机与遥控器正在配对之中,直至“③”黄色圆圈停止转动,提示配对完成。

4-7、仅需配对一次,以后均可用遥控器操控电视机。

五、配套遥控器电路原理分析

5-1、升压芯片

升压芯片见下图。丝印为RQ61A的5脚芯片为升压芯片,将二节串联电池的电压升高到DC3.3V,向后级芯片供电。芯片1脚通过L1或R2连接到电池正极(BAT),因在路测量其阻值微小,未拆除离线深入测量,故判断为电感L1或小值电阻R2;2脚接地(GND),3脚通过100K电阻R1连接到电池正极(BAT);4脚输出DC3.3V向后级供电,5脚连接功率电感L2到电池正极Vbat。根据丝印查不到该芯片的实际型号,不知坛友是否掌握该芯片资料?

根据印刷电路线路走向,绘制的升压芯片外围电路原理图如下:

设置升压电路的作用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并可获得稳定的DC3.3V电压供后级芯片使用。如果没有升压电路,则当电池电压低于各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时,这时遥控器将由于电压低无法使用,应该更换新电池继续使用。如果设置了升压电路,只要升压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小于各功能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这时使用旧电池仍然可以获得DC3.3V的稳定电压供各功能芯片,只有当旧电池电压进一步下降到低于升压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时,才更换新电池。

5-2、陀螺仪芯片

该芯片用于遥控器空鼠功能中的光标指针识别和定位,丝印为22G TS,见下图。经反查为BOSCH(博世)公司的六轴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芯片(惯性测量单元IMU),型号为BMI160,封装LGA-14,封装尺寸2.5*3.0*0.83mm,引脚数4*2+3*2=14PIN。

BMI160是一款低噪声16位IMU,包含有一个最先进的三轴低重力加速度仪和一个低功耗三轴陀螺仪,专为低功耗、高精度六轴和九轴移动应用而设计,可提供高精度的传感器数据和实时传感器数据。它的低电流消耗可实现电池驱动型设备中的始终在线应用。该传感器具有可配置的片上中断引擎,可提供基于运动的手势识别。芯片概述和引脚功能见下各图:

陀螺仪芯片各种不同的典型应用见下各图:

有关陀螺仪芯片BMI160更为详细的资料见附件:《BMI160(22GTS)陀螺仪数据手册.PDF》

陀螺仪芯片的工作原理:它是基于角动量守恒定律,通过测量物体绕三个轴(X、Y、Z轴)旋转的角速度来确定物体的方向和旋转状态‌。陀螺仪芯片通常由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制造而成,包含一个微小的振动器或谐振器。当物体旋转时,惯性力作用在微机械结构上,导致微小的位移,陀螺仪芯片通过检测这些位移来计算物体的角速度。
陀螺仪芯片主要由微机械结构和检测电路组成。微机械结构通常是谐振器或振动器,当物体旋转时,惯性力会使这些结构发生微小的位移。检测电路通过测量这些位移来计算角速度。陀螺仪芯片的工作原理可以分为压电效应和电容效应两种类型:
压电效应‌:在压电陀螺仪中,微机械结构上附着有压电材料。当物体绕轴旋转时,压电材料会产生电荷或电压变化,这些变化与角速度成正比。
电容效应‌:在电容陀螺仪中,微机械结构上布置有电极。旋转时,电极之间的电容会随之变化,这个变化与角速度成正比。

5-3、触滑芯片

该芯片用于遥控器面板上的触滑功能,通过手指左右触滑遥控器上的“<<<”、“>>>”触滑区域,实现屏幕页面左右翻页。整个电路由丝印为IQS263A2i0的芯片、外围电路以及接插式的触滑感应软排线(触摸滑条)构成,见下图。经查询,这是AZOTEQ(阿佐特克)公司的三通道电容式触滑或滚轮控制器芯片,具有8位数字分辨率,触滑和接近均能操作,所以该芯片不是触摸电路中常见的普通触摸芯片,而是属于多功能高级触滑芯片,型号为IQS263,封装MSOP10,引脚数5*2=10PIN。

IQS263支持互电容扫描和自电容扫描触摸感应检测方式,有移动检测的功能,芯片硬件可计算出一个精度为0—255的滑条,基于滑条可以作出点击、滑动的手势判断,是目前三通道触摸芯片中功能最好的芯片,芯片概述和引脚功能见下各图:

触摸芯片各种不同的典型应用见下各图:

有关触摸芯片IQS263更为详细的资料见附件:《IQS263触滑芯片数据手册.pdf》

触摸芯片基本工作原理:正常情况下,环境电容Cx=环境的寄生电容+传感器自身的电容(并联关系),当手指靠近或触摸时,总电容=Cx+Chand,即手指电容叠加到环境电容Cx上,增加了Cx的容量,通过检测Cx的值,芯片就可获知是否靠近或触摸等信息。触摸芯片的能力可以将极为微弱的手指电容检测出来,并量化为易于处理的数据。

触摸电容模型如下图:

AZOTEQ公司的触滑芯片采用的是电荷转移的扫描触摸技术,通过恒流源和开关的断开、闭合组合,结合计数器、比较器来实现。基本工作原理可由下图说明:

第一:S0闭合,S1断开,S2断开,恒流源对Cx充电,直至充满。
第二:S0断开,S1闭合,S2断开,Cx对Cs充电,直至Cx、Cs电压相等。
第三:S0断开,S1断开,S2断开,比较Cs与基准源Vref的电压,若Vcs>Vref,则比较器输出高电平,获得一次计数,即完成一次扫描,。
第四:S0断开,S1断开,S2闭合,Cs对地放电,直至Cs零电位。
第五:重复步骤第一。

互电容扫描:芯片测量的是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容,每个Rx、Tx之间的关系对应一个触摸通道,手指的接近或触摸电容会减小测量电容,见下各图:

自电容扫描:芯片测量的是电极相当于地之间的电容,是一种自发自收的扫描方式,芯片的一个引脚对应一个触摸通道,手指的接近或触摸电容会增加测量电容,见下图:

5-4、存储芯片

该芯片用于遥控器的数据存储,采用的是复旦微电子公司的二线制串行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芯片,型号为FM24C512D,封装TSSOP8,引脚数4*2=8PIN,见下图:

FM24C512D芯片概述和引脚功能见下图:

有关存储芯片FM24C512D更为详细的资料见附件:《FM24C512D串行EEPROM数据手册.PDF》

EEPROM主要特性:
非易失性:即在断电的情况下,存储在EEPROM中的数据也能完整保存,不会丢失。
电可擦写:EEPROM可以通过电信号进行擦除和写入操作,且可按字节(Byte)进行写操作,使得新数据直接覆盖旧数据,不需要繁复的先行擦除再写入操作,即可以直接对某一字节进行改写,而不会影响相邻数据。
可编程:EEPROM中存储的数据可以根据需要修改,使其非常适用于存储可变的数据,如用户设置数据等。

EEPROM基本工作原理:
EERPOM基本结构中较常用的是FLOTOX MOS(Floating GateTunneling Oxide MOS,浮置栅隧道氧化层MOS管)管结构,这是一个特殊的MOS管,见下图。在传统的MOS管控制栅下部,即栅极与源极、漏极之间插入一层多晶硅浮动的导电层,称为浮(置)栅,浮栅可以存储电荷,浮栅周围的氧化层与绝缘层将其与各电极相互隔离,这些氧化物的阻抗极高,且电子从浮栅的导带向周围氧化物导带的移动需要克服较高的势叠,因此浮栅中的电子泄漏速度很慢,在非热平衡的亚稳态下可保持几十年。

浮栅延长区的下方存在薄氧区小窗口,在外加强电场的作用下漏极与浮栅之间可以进行双向电子流动,继而达到对存储单元的“擦除”与“写入”操作。
为强调浮栅周围氧化物的绝缘效果,去掉绝缘层,见下图,其中浮栅中的“电子”即为需要存储的数据:

利用F-N隧道效应(Fowler-Nordheim Tunneling)对EEPROM存储单元进行擦除或写入操作,即FLOTOX管的控制栅极与漏极在(正向或负向)强电场的作用下,浮栅中的电子获得足够的能量,然后穿过二氧化硅层的禁带到达导带,这样电子可自由向衬底移动。

EEPROM擦除操作:将FLOTOX管的源极与漏极接地,而控制栅极接高压(不小于12V),浮栅与漏极之间形成正向强电场,电子从漏极通过隧道氧化层进入到浮栅,这实质上是将电子注入到浮栅的过程,见下图:

EEPROM写入操作:将FLOTOX管的源极悬空,漏极接高压(不小于12V),而控制栅极接地,则浮栅与漏极之间形成负向强电场,电子从浮栅通过隧道氧化层回到漏极放电,这实质上是从浮栅中抽取电子的过程,见下图:

显然,EEPROM的擦除与写入操作均需要高压(强电场)进行浮栅电子的注入或抽取,而一般的EEPROM芯片为5V或3.3V供电,那么高电压从何而来?对于并行EEPROM芯片,有专用的引脚可作为擦除功能的高压供电端,对于串行EEPROM芯片,则在芯片内部设计了升压电路,由于集成电路内部无法做成大容量电容与电感,因此采用电荷泵电路适合芯片内升压。

以上仅仅是1位(bit)的擦除与写入简要工作原理,通常,1字节(Byte)=8位(bit),1字(Word)=2字节(Byte),故1字(Word)=8*2=16位(bit)也即1字(Word)由16个FLOTOX管构成。
EEPROM基本分类:EEPROM基本分为两大类:串行EEPROM和并行EEPROM。串行EEPROM:数据的输入、输出通过二线、三线、四线或SPI总线等接口方式进行,由于接口简单,可以进一步减小芯片体积,广泛应用于需要节省空间的场合。并行EEPROM:数据的输入、输出通过并行总线进行,适用于需要高速传输数据的场合。
EEPROM应用领域:EEPROM广泛应用于计算机、通信、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它通常用于存储小量数据,如配置信息、校准数据、用户设置等。在嵌入式系统中,EEPROM用于存储系统参数、配置信息、用户设置等。此外,EEPROM还常用于计算机中存储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程序和系统设置‌。

EEPROM优势与不足:
高灵活性、长寿命、低功耗、小体积是其优势;写入速度较慢、容量有限是其不足。
EEPROM发展历程:
ROM(只读存储器):数据在工厂用特殊方法烧录,内容只能读不能改,一旦烧录进去,用户只能验证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不能再作任何修改。若发现数据错误,只能舍弃重做。
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工厂制作完成的PROM内部并无数据,用户可以用专用的编程器将数据写入,但写入机会只有一次,一旦写入后无法修改,若写入错误,已写入的芯片只能报废。PROM的特性和ROM相同,一般只适用于少量需求的场合或是ROM量产前的验证。
E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芯片可重复擦除和写入,解决了PROM芯片只能写入一次的弊端。它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在其正面的封装上开有一个玻璃窗口,紫外线透过该孔照射内部芯片就可以擦除数据,完成芯片擦除需要EPROM擦除器,数据写入需要专用的编程器,并施加一定的编程电压。数据写入后,要以不透光的贴纸或胶布把窗口封住,以免受到周围的紫外线照射而使数据受损。
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它以电信号来修改数据内容,且以字节(Byte)为最小修改单位,不必先将数据全部擦除后才能写入,彻底摆脱了EPROM擦除器和编程器的束缚。写入数据时仍需要一定的编程电压,此时只需用厂商提供的专用刷新程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写内容,所以它属于双电压芯片。它具有良好的防毒、防误写入功能,在升级时把跳线开关置于“ON”,即给芯片加上相应的编程电压,就可以方便地升级;平时使用时则把跳线开关置于“OFF”,可防止病毒对芯片的非法修改。

5-5、语音芯片

语音芯片丝印C823A,封装:QFN-20,引脚数5*4=20PIN,见下图。经查询应该是Conexant Systems Inc.(科胜讯系统公司)的语音识别处理芯片CX20823,但查不到其数据手册。MIC的“+” “-”引脚分别通过两个串接的电容连接到芯片的第17、18输入引脚。

5-6、蓝牙(主控)芯片

这是一片由英国剑桥硅晶无线电公司(Cambridge Silicon Radio Limited.)制造的低功耗单芯片4.0版本蓝牙芯片,型号为CSR1011A05,封装:QFN-56,引脚数14*4=56PIN。见下图。目前该公司已被美国高通(Qualcomm)公司收购。

蓝牙芯片基本概况见下各图:

有关蓝牙芯片CSR1011A05更为详细的资料见附件:《CSR1011A05蓝牙4.0数据手册.pdf》

蓝牙芯片主要外围电路分析:
芯片供电(Vdd)典型电路见下图。通过电容、电感滤波、退耦供向芯片第1、3、36引脚,正常供电范围为1.8—3.6V,最大限制电压值为4.2V。

芯片外接晶振典型电路见下图。主晶振为16MHz,其输入端通过15pF负载电容接入芯片第14脚(输出脚),输出端则通过8.2pF负载电容接入芯片第15脚(输入脚)。副晶振为32.768KHz,丝印CF633,用于芯片休眠时的时钟工作频率,其输入端和输出端均通过10pF负载电容分别接入芯片第4脚(输出脚)和第5脚(输入脚)。

副晶振是精工仪表公司(Seiko Instruments Inc.)的32.768KHz微型贴片晶振,型号为SSP-T7-F,丝印CF633(后面三位数字变化),其频率偏差:±20ppm,首年老化率为±3ppm,基本参数见下各图:

该晶振也可用爱普生拓优科梦公司(EPSON TOYOCOM)的微型MC-146贴片晶振完美替代,基本参数见下各图:

有关这两种晶振更为详细的资料见附件:《SSP-T7-F(CFxxx)精工32.768KHz贴片晶振数据手册.PDF》和《MC-146(EA99)爱普生32.768KHz贴片晶振数据手册.PDF》

蓝牙芯片与存储器FM24C512D建立数据通信的典型电路见下图。蓝牙芯片第53脚与存储器FM24C512D第6脚的连线是时钟线(SCL),蓝牙芯片第54脚与存储器FM24C512D第5脚的连线是数据线(SDA),由此可见,主设备(蓝牙芯片)和从设备(存储器FM24C512D)之间仅依靠SCL和SDA两根连线维持数据通信,这是典型的I²C总线接口形式,在主设备(蓝牙芯片)的控制下进行串行双向数据通信。存储器FM24C512D第8脚Vcc电源直接由蓝牙芯片第52脚PIO[2]提供。

蓝牙射频(RF)信号发送的典型电路图如下。蓝牙芯片第10脚输出2.4GHz某个频段的RF无线电波,经村田(Murata)带通滤波器LFB182G45CL3D264滤波后,由板载天线发送,反之,通过板载天线接收的蓝牙射频(RF)信号,经带通滤波器滤波后,输入蓝牙芯片第10脚,从而实现短距离内的无线数据双向通信。

值得注意的是蓝牙天线是与电路板地(GND)短接的,其原理是电路板铺地铜箔的导电面积最大,利用大面积的铺地铜箔面积,可以形成广阔覆盖的蓝牙RF辐射和接收信号范围,减小了天线系统的收发失真,这是一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巧妙设计,使得蓝牙RF信号传输过程更加稳定,传输距离更加延长,传输质量更加提高,传输效率更加增强。
带通滤波器LFB182G45CL3D264的标称中心频率fo为2450.00MHz,通带宽度(BW)为fo±50.00 MHz,即通带宽度(BW)为2.4—2.5GHz,基本参数见下各图:

有关带通滤波器LFB182G45CL3D264更为详细的资料见附件:《LFB182G45CL3D264(A) 2.4GHz带通滤波器数据手册.PDF》

六、网购遥控器剖析

6-1、网购遥控器概况

在配套原装遥控器未修复,仍然处于失灵状态期间,家人在未告知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又网购了另一个适用的智能遥控器,见下图:

外观与原装遥控器几乎一致,特别是按键的设置位置、功能、数量完全一致,见下图。实质上,图中左侧是原装的,右侧是网购的。

6-2、网购遥控器试用

装入二节5#电池,用同样的方法与电视机配对后,可进行蓝牙遥控,不受阻挡,无指向性,但没有了空鼠功能和触滑功能,原“ >>>”和“<<<”触滑区域变更为左右两个常规的按键。语音遥控功能因平时一直未使用,本次也没有试用。

6-3、网购遥控器拆解

拆解过程与上文所述的原装遥控器基本一致,先分离底壳,再拆卸5颗螺丝,特别注意:其中有两颗螺丝隐藏在标签纸下面,小心撬开黑色罩壳,就可暴露电路板,见下各图:

取出电路板并翻面,看到反面电路板,除16个锅仔按键外,无其它元件,见下图:

取出白色橡胶按键垫,可看到面板背面按键的设置情况,所有拆解件的全家福见下图:

电路板正、反面的全景图如下:

电路板正面局部放大图如下:

6-4、网购遥控器电路功能分析

该遥控器采用单片芯片U1控制整个遥控器的操作,芯片U1标识为WT1224-GSAAEN24872347,引脚数12*2=24PIN,但查不到其数据手册。经试用,可确定它是蓝牙芯片,其它附属功能只能通过印刷板线路走向来分析。

6-4-1、芯片供电电路

芯片U1供电电路的印刷线路走向见下图。电池正极Vdd经跨接短路电阻R10(0Ω)直接与芯片U1第20脚连接,电池负极直接与芯片U1第21脚连接,且芯片U1第20脚、21脚之间并联了电容C1和C2,这是芯片供电典型的滤波、退耦电容,所以芯片U1第20、21脚分别为Vdd和GND。

6-4-2、芯片时钟电路

芯片U1时钟脉冲电路的印刷线路走向见下图。由外接16MHz晶振Y1产生时钟脉冲,并分别直接与芯片U1第14、15脚连接,外部未见晶振Y1的两颗负载电容,想必已经配置于晶振Y1内部。

6-4-3、蓝牙收发电路

蓝牙信号收发电路的印刷线路走向见下图。芯片U1第22脚输出2.4GHz某个频段的RF无线电波,经π型LC滤波后,由板载天线发送,反之,通过板载天线接收的蓝牙射频RF信号,经π型LC滤波,输入芯片U1第22脚,从而实现短距离内的无线数据双向通信。

π型LC滤波电路中,省略了电容C6、C7。蓝牙收发RF信号经电感L1滤波后,由板载天线收发。板载天线同样是与铺地铜箔(GND)短接的,其原理见上文分析。TXD表示蓝牙发送数据信号,RXD表示蓝牙接收数据信号,它们的焊盘分别与芯片U1第9、10脚连接,用于蓝牙发送、接收数据信号的测试。

6-4-4、语音识别电路

芯片U1第13脚、18脚、19脚以及外围阻容元件和MIC构成语音识别电路,其印刷线路走向见下图。其中R1、R9未标识阻值,经测量均为2.2KΩ,R2标识为201,是200Ω电阻,与测量吻合。

根据印刷电路线路走向,绘制的语音识别外围电路功能原理图如下:

6-4-5、LED指示电路

LED指示电路的印刷线路走向见下图。芯片U1第2脚、3脚输出LED驱动信号,分别经串联的限流电阻R7、R8驱动LED-B(蓝)和LED-R(红)发光,LED1是共阴R-B(红-蓝)贴片LED。未标识的LED限流电阻R7、R8测得其阻值均为1KΩ。

6-4-6、红外发射电路

红外发射电路的印刷线路走向见下图。芯片U1第1脚输出红外遥控信号经R5(220Ω)衰减后供给三极管Q1(S8050J3Y)的b极,Q1的e极接地,经Q1电流放大后通过R4(2.2Ω)供到红外发射管IR1的负极,红外发射管IR1的正极经跨接短路0Ω电阻R10、R13、R3直接连接到电池正极Vdd,C11为其滤波电容,以稳定红外发射管IR1的供电。R6(20KΩ)是三极管Q1的b-e电阻,即Q1的b极下拉电阻,以稳定b极输入信号,从而使三极管Q1稳定工作。

由此看来,芯片U1附带有常规的红外遥控功能,只是红外发射管空缺未安装。但本电视机是否有红外接收功能?需要研究电视机是否有红外遥控接收电路,同时还存在红外信号的匹配问题。

根据印刷电路线路走向,绘制的红外发射管外围驱动电路功能原理图如下:

6-4-7、键盘电路

正反面的键盘电路的印刷线路走向以及按键K1—K16共16个按键的定义见下各图:

绘制的键盘矩阵图如下:

6-4-8、其它电路

芯片U1第23脚通过电容C12连接到地(GND),引脚定义或电路意义不明。第11、24脚经测量,未对外连接,属于悬空引脚,见下图:

6-4-9、电路分析汇总

经上述电路功能基本分析,可得出:
蓝牙芯片U1除蓝牙遥控基本功能外,芯片还集成有语音识别功能和红外遥控功能。
蓝牙芯片U1各引脚功能除第23脚不明,第11、24脚悬空外,其余各引脚的功能已明确,但各引脚的具体参数不详。
蓝牙芯片U1是否需要编制程序、烧录软件不明。
网购遥控器与原装遥控器相比较,其外观和按键标识完全一致,但功能相差甚远,消费者在选购过程中难于鉴别。

本帖完。本帖篇幅较长,花费围观者较多时间,在此表示感谢!如果本帖对您有用,请记得点赞和收藏!

网友A:
竟然这么多元件,这不科学...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B:
大师!去个氧化膜,延伸出这么大篇文章

网友C:
老兄的帖子一如既往的详细,连外廓尺寸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奈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这么多元件,这不科学...

功能决定了元件数量

网友D:
太复杂了,我还是直接买了个遥控器,不过还是比不上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去个氧化膜,延伸出这么大篇文章

原先简单的贴子变复杂化,没有办法,因为看到这些元件和电路,总想探索一下它们的工作原理,以后碰到类似电路就可以得心应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了,我还是直接买了个遥控器,不过还是比不上原装的

贴子中已经作了对比,外观相似,功能差别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子中已经作了对比,外观相似,功能差别甚远

那肯定了,有个杂牌投影仪带的有语音遥控器,现在都停止服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的帖子一如既往的详细,连外廓尺寸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奈斯

老兄及其贴子这几天正在"发烧",热得很,只能对话,无法奖励,得等待机会

网友:
整的详细到位,等受精吧

网友:
分析超級詳細,犀利

网友E:
遥控器按键使用时间长了可能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使用无水酒精清洁可以恢复一段时间正常使用,加点W40神油有可能更加使用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按键使用时间长了可能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使用无水酒精清洁可以恢复一段时间正常使用,加点W40神油 ...

刮除氧化层,再清洗

网友F:
我老丈人家也是夏普的,这遥控给他买不下5个了,用着用着就失灵了,都是直接换,也没仔细去看,原来里面长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老丈人家也是夏普的,这遥控给他买不下5个了,用着用着就失灵了,都是直接换,也没仔细去看,原来里面长 ...

原装配套的功能多,有点复杂,网购的较简单,一片芯片解决问题,能遥控就行

网友G:
还是国产山寨的威武,简单实用功能都有了。小日本就会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但是不得不佩服人家技术高明。

网友:
我要是有你的知识就能修好自家的遥控器了,不通电,也是蓝牙语音的遥控器,之后买了便宜的红外款,不好用,要对准才能按,反应也迟钝,不过几块钱能用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国产山寨的威武,简单实用功能都有了。小日本就会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但是不得不佩服人家技术高明。 ...

网购的缺空鼠和触滑功能,当然也能蓝牙遥控,并依靠上下左右键移动定位,稍微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