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16w LED平板灯拆解(NVC JC-329-0303-16W-PB)

楼主(2025-03-04):
价格

整体,塑料底板,铝合金边框

电源铭牌,型号:JC-329-0303-16W-PB,额定功率16W

电源板

高压电容400V 4.7uF*2

开关芯片型号BP2861X

输出电流计算公式:0.373/CS电阻(1R60与1R80并联得0.847欧)/2 = 0.373/0.847/2 = 0.220A

输出电容400V 2.2uF

内部LED灯板,4串2B2C

测量总电压为72V,每串约18V,单个LED电压为:18/2=9V,单个LED电流为220mA/2=110mA。符合额定功率16W。

网友A:
现在价格低了,质量也差了,灯板直接装塑料上?

以前集成吊顶灯,灯板是安装在侧面铝合金边框上的,底板也是金属的,面板是玻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价格低了,质量也差了,灯板直接装塑料上?

以前集成吊顶灯,灯板是安装在侧面铝合金边框上的,底板也 ...

卷价格就这样了,什么都便宜,灯板坏了就换了,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
壳子是塑料的?那么灯珠很容易热死,不会连灯板都是树脂板吧?

网友:
驱动器做的还不错

网友:
大品牌做工也都这样啊

网友:
现在的雷士差不多就是这个做工了。。。

网友:
这做工没有一点大厂风范,走线也要从边上走呀!

网友:
雷士现在就这样??

网友:
这质量。。。。。。散热好差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拆机技术分享帖
有干货

网友:
垫易拉罐铝皮,能提高点散热,金属色朝灯板,增加柔光罩反射率。

网友:
如果不看价格,现在能买到全金属壳的吗?

网友:
单颗LED功率1W,这散热条件。

网友:
led越来越缩水了

网友:
肉眼可见的单薄

网友B:
能简易拆解已经非常不错了,现在很多都是超声波焊的,要修就是破拆,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简易拆解已经非常不错了,现在很多都是超声波焊的,要修就是破拆,一次性的 ...

这个是卡扣的,超声波焊接属实缺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