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不拆开,帮看下闪存有几颗,闪存型号能看出来吗

楼主(2025-03-04):
外观图

smart

测速10G

SM2246XT开卡软件能识别

Auto识别到的闪存正确吗?不太懂

网友A:
四片32G闪迪存储器,型号不是显示了吗?

网友B:
一个刀片就撬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片32G闪迪存储器,型号不是显示了吗?

怎么看出32G一片的。SDTNSGAMA-016G,这个型号不是16G一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刀片就撬开了

不要拆开的

网友:
识别到id就可以找工具开了

网友:
闪存型号不是已经看出来了吗
453a94937651
1zm

网友C:
这个是双贴的2246XT方案,我手头也有一个

网友D:
很奇怪,你不拆开是怎么进入开卡软件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双贴的2246XT方案,我手头也有一个

两片64G吗,那SDTNSGAMA-016G型号是不是识别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你不拆开是怎么进入开卡软件界面的

这个sm2246XT不用短接ROM的,插上sata转接卡usb就能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片64G吗,那SDTNSGAMA-016G型号是不是识别错误了

ID不会错,只是两个4CE的颗粒双贴然后设置成四通道而已

网友:
16GB per ce, 一共8ce,凑满128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片32G闪迪存储器,型号不是显示了吗?

陈楚生都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32G一片的。SDTNSGAMA-016G,这个型号不是16G一片的吗

SDTNSGAMA-016G确实是16G
4颗粒双通道,8颗粒单通道,要打开看了才知道大板小板!

网友:
不拆开能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32G一片的。SDTNSGAMA-016G,这个型号不是16G一片的吗

识别到的型号不一定是真实的颗粒型号,可能只是ID相同。
所有同ID的颗粒,1ce,2ce,4ce,8ce共用这一套参数。
不拆机无法精准判断颗粒数量,按个人经验,大概率是2颗64G的颗粒。

网友:
两颗64G闪迪,46XT四贴板,台电有一批都是这个玩法,两个颗粒大概率丝印不一样但是ID一样,应该是拆机片。

网友:
学到姿势了,谢谢楼上各位大大。

网友:
台电真是个垃圾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