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全屋网络方案

楼主(2025-03-04):
本人70后,已经被现在的高科技逐渐淘汰,想更换一下目前的全屋网络但自己不会选择,只能论坛上请大家出主意了。

先介绍一下使用环境, 整栋房子一共四层,地下一层地上三层,一共10个房间。目前进户两根光纤,一个移动300M一个电信的500M。移动的是充话费送的。两个光猫接了一个老路由器TP 的483G V4.0,双WAN接入选择流量平衡模式, 下面接了POE千兆交换机,SG1210. 每层楼布置了两个TP的AX3002的WIFI6 AP。室外有6个摄像头,一个有线连接,其他5个全部是用的无线。网络里接了一台录像机,三台接网线的电脑,剩下还有15-20台无线设备,都是些电视,手机,物联模块之类的。
目前情况是无线测速下载速率大概在8-10Mb/S, 有线在60-80MB/S,速度一直也上不去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希望专业的坛友能够给点建议,到底哪里是瓶颈,需要怎么升级代换。

网友A:
我也是70后,一点经验供你参考:
1.移动的宽带不值一提,因为不是独享,说是300M,可能50M都没有。
2.电信的500M,实测有线不到100M,你可以啥也不接测试光猫出来的是多少,如果只有300M或更低,那就不奇怪了。
3.检查原则:第一层,总入口速率,即路由器的WAN口,第二层,路由器的LAN口和wifi ,第三层,总路由器往下的第一级第二级路由器.....依次类推
4.排除第2个问题,检测通过路由器后每个端口的速率和这一级的wifi的速率
5.有的路由器,号称千兆,可总输入端是百M,后面千兆都是扯淡,这一点至开重要,以前的路由器或交换机绝大多数都是一百M,所以,给你提供一个千M线路,你使用百M路由器,那你的网速最高也就百M。
6.wifi有2.4G、5G、6G,差别巨大,可能是十倍几十倍的区别,以我的为例,入户千M,第一级路由器,2.4Gwifi只有几十M,而5Gwifi最高达680M
7.以上无线的测试只能是路由器旁边的场景,穿墙后减少10倍一点儿也不奇怪,只能有线方式解决。对家庭而言,有线场景下,距离的影响不大。

还有其他因素,后面的其他朋友补充。

网友B:
摄像头如果是时时传输的,那么这个会暂用局域网的网速,千兆局域网得减掉摄像头暂用的,所以你有线只能跑80兆,也有800M,差不多了,看我理解对不,大家继续探讨

网友:
双WAN接入,听着很美好,其实不怎么实用

网友:
随有个双WAN口的荣耀路由,但没同时接入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如果是时时传输的,那么这个会暂用局域网的网速,千兆局域网得减掉摄像头暂用的,所以你有线只能跑80 ...

感谢,如果真的是摄像头影响的,是否可以单独用一路网络给摄像头。我改天把摄像头关掉再测一下网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70后,一点经验供你参考:
1.移动的宽带不值一提,因为不是独享,说是300M,可能50M都没有。
2.电信 ...

感谢建议,找时间从第一级开始逐级测一下网速看

网友:
移动和电信的双wan速率本来就无法叠加,只能流量平衡模式或者主备模式使用(速率叠加必须2个同为电信或者2个同为移动)。还有测速有线60-80MB/S,对于电信500m宽带和对应7621cpu来说属于正常范围,关于无线测速低,基本认定是5个摄像头占用了无线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