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模块待机消耗电池达到长期存放不鼓失容目的

楼主(2025-03-04):
上次做的牧田接口电池内置了mini560降压模块输出5V可以当移动电源,考虑到我几个月都用不了一次,而锂电池不能满电量存放,18650我也鼓过,就是因为充满电不使用,几年前还钻孔把正极鼓包的保护阀铝片顶回去可以勉强再利用。所以没有做开关,正好利用模块空载来消耗电池电量。这都一个多星期了我每天都测量电池包电压,并记录纸上,每天掉不到0.1v,但是累计起来也很可观。参考我以前备用电动车15Ah的电池包配的极空保护板那个耗电啊,保护板就一瓦多功耗,1度电的电池一个月就消耗光(后来不得不开启定时休眠)。 而这个电动工具电池2.6*2*3.7*5=96瓦时呢,我就想看看这个mini560模块耗电多少,因为以前一个同样的坏掉了功能没问题就是待机电感发热我记得测功耗有0.5瓦。那消耗也太大了,正常的我忘记待机功耗了。再测一次吧,因电池包18.5v,顺手接好19V笔记本电源,用万用表测试电流,没有指示灯时约2.5毫安,算下来一天消耗18.5*0.0025*24=1.1瓦时。一个月就30瓦时,这个电池包充满电够消耗3个月了,好了不用担心消耗过块了,看来之前还想拆开给使能引脚接个小开关的也不用搞了。

网友A:
这种电动工具的电池增加降压模块,纯属画蛇添足,肯定有耗电的,还不如外加一个模块,用的时候插在电池上,不用就拔下来。网上有卖这种转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动工具的电池增加降压模块,纯属画蛇添足,肯定有耗电的,还不如外加一个模块,用的时候插在电池上, ...

1,我知道有卖的,但是物品性价比极低,最便宜的都要15左右,看起来也没有快充还一大坨空间利用率低。我这个物料成本3元。
2,我没有频繁使用,但偶尔一用,又不可能每次把电压控制在18V来存放,需要微弱消耗电量,才加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动工具的电池增加降压模块,纯属画蛇添足,肯定有耗电的,还不如外加一个模块,用的时候插在电池上, ...

另外是内置的方便还是外置的方便?消耗电量只是一个开关的问题,正因为考虑到需要消耗电量才装的这个模块,我觉得如果我搞个外置的才是画蛇添足。那个只是针对成品的电池具有通用可更换,对我来说就一个电池没有意义,我是做好电池焊接好后装壳时顺便加的模块。

网友B:
画蛇添足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蛇添足的设计

讲原因?

网友C:
拼夕夕2.8元买了个牧田款转接模块输出5v3 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夕夕2.8元买了个牧田款转接模块输出5v3 a

我马上去多多,和某宝是两种价。

网友D:
我好多18650都是满电存放,快三年了没有鼓包的,电压还有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多18650都是满电存放,快三年了没有鼓包的,电压还有4V

我满电存放鼓过,18650 手机电池。21700力神起火过。
我做个10ah的电动车备用电池,每次5公里能来回3趟,按40%左右保存7年了,还能一次性骑25公里

网友:
电池多了也是个烦恼

网友:
在不使用时,还是充充电好。

网友E:
可以在用完之后准备长期存放的时候插入调低电压的充电器,使得每个电池电压一直保持3.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用完之后准备长期存放的时候插入调低电压的充电器,使得每个电池电压一直保持3.8V左右 ...

电压太难控制了,按你说的3.8v5节就是19V了,没有这种特定的充电器,使用19V笔记本电源吧没有限流。以前实测直插功耗有一百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