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表笔大升级!

楼主(2025-03-04):
维修的时候估计也有不小心的时候。表笔线被烫伤了。现产产的表笔偷工减料的多。最后锁定1.倍斯特镇江电子3.上四mf47 绝版表笔。硅胶线是必备。对比后性价比最高的是倍斯特,低电阻,47好用方便。最头疼成了镇江最贵的电阻又大(可换头的)。无语!

网友A:
去某宝搜一下镀金的表笔接插件,不贵大约几块钱一对的红黑端子,我用的14号硅胶线,其实16号也够了。做了两对线,真特么好用,测大电流再不怕烧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某宝搜一下镀金的表笔接插件,不贵大约几块钱一对的红黑端子,我用的14号硅胶线,其实16号也够了。做了两 ...

端子没问题 线也好找 表针和笔杆不好找

网友B:
得上内阻仪测才准确,毕竟才几十毫欧的东西

网友:
增进了耐用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上内阻仪测才准确,毕竟才几十毫欧的东西

插接电阻压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