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换48V 铁锂电量剩余65% 电动车就不动了

楼主(2025-03-04):
家里雅迪电三轮60V铅酸 我更换了48V100AH磷酸铁锂,断开了控制器的电压选择线 就是切换成48V模式了。本以为可以续航100公里 结果只跑了40公里左右电动车就不动了。我插上充电器,充电器灯却显示剩余百分之65电量。 哪个大哥了解 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首先电机是60v,你用48v,那么电流有可能比较大,是否在锂电池设计范围内?

其二,充电器不可能知道电池有多少电量,它只能检测端电压,开路端电压和电池容量几乎没有关联性

其三,充电器是不是48v锂电池专用充电器?

其四,电池没电后,是否检查了每组电池电压情况(这个步骤对于正规购买的品牌新电池可以忽略)

其五,如果没有合适的假负载,可以接线检测电车使用时锂电池的端电压,看看车辆无法行走时,电池的负载输出电压是多少,以此判断电池是否放电完毕。

网友:
另外你要看看你的铁锂48v是15串还是16串,一般来说,16串为好,电压高,而且电池电会放的更充分一些,从而让电池容量表现和标称更加贴近。

网友:
48V100AH磷酸铁锂,体积会非常大。   上电池图片。一是怀疑虚标,跑40千米最多30安,二是有电芯电压过低,一致性差,保护板低压保护

网友:
控制器是48V还是60V的呀,还是可以切换。5串铅酸的低压保护是多少可以算下的,

楼主:
电池 都是买的新的 配套的 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B:
估计你切换电压后还要再解码一次才行,问问商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首先电机是60v,你用48v,那么电流有可能比较大,是否在锂电池设计范围内?

其二,充 ...

感谢回复    电池是买的新的  配套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下会上图

网友C:
电池和控制器,电压必须配套才行,要不然控制器会认为电压偏低,低到一定程度就会断电保护。

网友:
这体积,100%虚标容量商家别玩文字游戏,放电输出电流100A。测量下输出电压,充满静止几个小时后,电压有53V多,一般是16串铁锂。

楼主:
可能是照片问题 这体积很大 没称重 80斤 肯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控制器,电压必须配套才行,要不然控制器会认为电压偏低,低到一定程度就会断电保护。 ...

我就是看48V的控制器 才买的48V的磷酸铁锂  而且控制器有上写着断开48V 连接60V 的控制线

网友:
测下电池容量,怀疑不均衡,容量虚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切换电压后还要再解码一次才行,问问商家看看

我的电动车也是这样切换的,无需解码。48伏电池上60伏电动车,低于控制器最低电压,都没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动车也是这样切换的,无需解码。48伏电池上60伏电动车,低于控制器最低电压,都没法启动 ...

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串联一个3.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动车也是这样切换的,无需解码。48伏电池上60伏电动车,低于控制器最低电压,都没法启动 ...

60v控制器一般截止电压53v,16串铁锂充满电电压应该53.5v,可能用一下加一下油门就不行了,

网友E:
楼主你这明显的48v控制器啊,把那个线插上能不能工作,还有跑起来测一下电压,估计你这48v是15串的,跑时候电流一大,电压降变大了,第一控制器电压,我16串48v24ah电流45a放电电压从53.5一下就降到5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明显的48v控制器啊,把那个线插上能不能工作,还有跑起来测一下电压,估计你这48v是15串的,跑时候 ...

我上图片了啊  48v控制器   能跑40公里   估计是40公里后电影低于42V 进入了欠压保护模式  这改如何解决呢  欠压模式能改吗  或串3.6v 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明显的48v控制器啊,把那个线插上能不能工作,还有跑起来测一下电压,估计你这48v是15串的,跑时候 ...

都是新国标搞的,只能48V,实际电动车厂商的控制器很多都是48/60v兼容。因为我买的二手电动车,线下店铺花了20拆开拔线,从60伏改到48伏,惊呆了,痛失一杯奶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图片了啊  48v控制器   能跑40公里   估计是40公里后电影低于42V 进入了欠压保护模式  这改如何解决 ...

你不会是买的假电池吧,16串铁锂没电时候还的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