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服了 小米应用商店还有这种玩法?

楼主(2025-03-04):
小米新版版应用商店,默认给你给你打开app自动升级。我同意过自动升级吗?
之前搞搞不明白为什么app会自动升级的。一直在郁闷中。然后京东app也自动升级   结果一看出现人脸 又服了,原先凭密码验证码就可以登录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小米应用的卸载?
老版本京东app 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不从它的商店里安装不就行了

网友:
国产的垃圾货到手就得挨个选项看看把该关的都关了,不然能恶心死你...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B:
还是华为好,可以设定不自动升级,APP只要能用就不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从它的商店里安装不就行了

不在他商店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华为好,可以设定不自动升级,APP只要能用就不升级。

可以设定,但是默认给你打开了,我们有一些人不知道怎么玩就肯定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竟然还用境外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用境外卡!

你从哪看出来的?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从哪看出来的?

有个带圈R图标那是漫游标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带圈R图标那是漫游标志

还有这一说啊,长见识了...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E:
软件升级都是小事,最烦的是系统有更新时,会一直提示。没打开更新也会。而且有很多个地方隐藏的自动更新要关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软件升级都是小事,最烦的是系统有更新时,会一直提示。没打开更新也会。而且有很多个地方隐藏的自动更新要 ...

有些国产手机就这吊样,一副你不升级和你死磕到底的架势

网友G:
我用酷安下软件

网友:
自带的软件商店我直接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酷安下软件

哪个应用商店可以备份App

网友:
一直都有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一说啊,长见识了...

后缀用的那个插件啦

网友:
最烦的是自动升级系统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后缀用的那个插件啦

啥意思?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国产手机就这吊样,一副你不升级和你死磕到底的架势

所以一旦拿到手,绝对要把挨个选项打开瞧一瞧...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