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抽水器换电池

楼主(2025-03-04):
去年的抽水器,欠压之充电用容量测试仪显示才200mAH
拆开后看到用的是14500,还好有18650的空位
这个电路板比较简单

找了个旧的标称容量1200mAH的18650,至少剩余容量得在200mAH之上
接好线直接替换14500
没有放电容量测试仪,看看能用多久吧

网友A:
全新的18650平多多上也就2块钱一个,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不干脆换一个大的上去啊

网友B:
对啊,直接换个好的大容量的

网友:
可以把14500和18650并联后供电。

网友C:
可以放18650吗?

网友D:
什么坑爹的东西?电池正负极颜色是反的,这要是真按照颜色接了,整块板子马上开始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18650平多多上也就2块钱一个,还是换个新的吧

2块钱的怕是容量也所剩无几了吧。先用旧的试试。不行再换。主打一个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放18650吗?

可以,有放18650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坑爹的东西?电池正负极颜色是反的,这要是真按照颜色接了,整块板子马上开始冒烟 ...

对啊,线色反了。反正骗不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直接换个好的大容量的

一节好的18650比抽水机还贵,我有一块全新的103450容量2000mAH聚合物电池,可以放进去,但要想办法固定

网友:
换了个寂寞,标称容量1200mAH的18650是最垃圾的电池,没有比这更低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坑爹的东西?电池正负极颜色是反的,这要是真按照颜色接了,整块板子马上开始冒烟 ...

我家的也是,我就换错了,Q1那个三脚元件冒火花冒烟坏了,一接电一直转,换了才好

网友:
可以放26650吗?

网友:
这种抽水器的电池都是便宜货

网友:
居然是18650

网友:
干脆换一个大的上去

网友:
一节电池不经常用的话还勉强可以,人多的话续航肯定不行。

网友:
换个1865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