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 55D6灰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5-03-04):
TCL液晶电视开机灰屏,华星屏,目测逻辑板ST5461D07-7-c-3已烧焦,购了一块拆机的,今天收到货装上还是一样,死马当活马医,先拔逻辑板左边的排线试机,故障不变,插上左边拔掉右边,能出一半的TCL图标,估计还有救,按常规先测容易出问题的电容,发现C87.C94两端短路,拆下C87一样,再拆C94不再短路,插上拨掉的排线图像恢复正常。

网友:
元件级维修,
技术不错.

网友:
能排除查出故障并排解决

网友:
楼主手到擒来,看来是老手

网友:
捡漏了,屏内部短路常见,

网友A:
好家伙,这几个小时内的帖子,两个贴片电容短路的故障(另一个是小米音箱)。现在的瓷片电容质量这么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这几个小时内的帖子,两个贴片电容短路的故障(另一个是小米音箱)。现在的瓷片电容质量这么烂吗? ...

我还修过一个效果器上电只有指示灯,屏幕没任何显示,检查一通发现屏幕驱动主控附近两个1117,输入5v正常,输出0.几,测输出对地短路,阻值很低,以为是117挂了,经过检查输出应该是1.8v,于是在输出端加1.8v3a很快发现一个电容烫手,拆掉再测就正常了

网友:
灰屏或图像重影闪烁,一般是屏线,逻辑板,屏边板问题,大多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C:
最近也修了一台tcl曲面65寸灰屏,分别断开屏排线都不亮,屏蔽y也不行。在线测逻辑板电压,12v输入正常,到屏1.8v电压偏低,没有其它电压,遂网购逻辑板更换修好。

网友:
以前搞开发常遇到过,0.1u电容老出问题,有时候漏电,有时候短路,但不装它的话有时候会出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修过一个效果器上电只有指示灯,屏幕没任何显示,检查一通发现屏幕驱动主控附近两个1117,输入5v正常 ...

烧机大法实战

网友:
好手段  零件及维修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修了一台tcl曲面65寸灰屏,分别断开屏排线都不亮,屏蔽y也不行。在线测逻辑板电压,12v输入正常,到 ...

哎,TCL逻辑板真是故障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