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更换新工具 大有5205冲击锂电钻

楼主(2025-03-04):
  从2024年入手第一个电动起子机以后,感觉电动工具的好用,第一次从新手入手了同鼎3.6伏电动起子机同鼎3.6v电动起子机
  然后过了几个月入手了铁锚DCe8,经过几个月的使用感觉带冲击的锂电钻有点鸡肋,但是家庭用有比没有强。但是有时候上的时候感觉夹头还是很长。铁锚dce8冲击锂电钻
  所以更换了一个齿轮箱,把它改成了扭力批。
然后正好过年有点零花钱,就一直想换个20v的。因为是家里用。还是想要个带冲击功能的,多放比较买了个大有5205带4.0电池和快充,送了个包和几个批头,价格嘛4.2张,不知道贵了还是便宜了。
  说实话,试试觉得有点重,以后可能要买块2.0的电池会轻一点。还没用来干活,具体不太清楚怎么样。光试了是同心度还是可以的。
  最后关于这把机器怎么样啊?还是实践见真章吧。

网友A:
记住,用同一个电池平台,,省事不少。电池是损耗品,,统一平台省去一半以上的钱,,比如裸机只要几十元,甚至大品牌也不过200,,但是一套电池,以18V5AH为例,即便是自己组装,加上充电器,基本也得200元甚至更贵。 而垃圾电池就不讨论了,没意义。放着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用同一个电池平台,,省事不少。电池是损耗品,,统一平台省去一半以上的钱,,比如裸机只要几十元, ...

没事,转接板,几块钱的事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住,用同一个电池平台,,省事不少。电池是损耗品,,统一平台省去一半以上的钱,,比如裸机只要几十元, ...

所以还是插电的好,不用考虑电池损耗的问题...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用同一个电池平台,,省事不少。电池是损耗品,,统一平台省去一半以上的钱,,比如裸机只要几十元, ...

收到,谢谢,没考虑那么多。用不了多少次主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还是插电的好,不用考虑电池损耗的问题...

得考虑方便使用问题。比如清理器具锈蚀、打磨、切削,得下楼室外操做,高层拉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还是插电的好,不用考虑电池损耗的问题...

无线的工具还是挺方便的,总不能拉个长插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考虑方便使用问题。比如清理器具锈蚀、打磨、切削,得下楼室外操做,高层拉电线? ...

高层还是算了...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用同一个电池平台,,省事不少。电池是损耗品,,统一平台省去一半以上的钱,,比如裸机只要几十元, ...

用转接板就行了  5 六块一个 跟本不用考虑电池的事

网友:
所有电动工具改成通用的航空插头,电压要相同的,就不用带那么多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