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液晶显示屏也会怕静电

楼主(2025-03-04):
客户搬过来的打印机 据他说手指接触打印机屏幕时放了下电屏幕就成这样了

显示的英文也不全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进入维修模式了呢后来复印了一下  正常
电脑装驱动打印了一下也正常 开关机按键也正常

屏的型号是ymc12832 网上搜了下据说显示的是中文界面的  修了这么多年的打印机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确实是 有时候身上静电很强的 手指碰到什么东西电的很疼的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但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这屏也是电子产品...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A:
不是屏坏了,是控制屏的芯片坏了

网友:
人体静电还是很强的,有些专业的维修人员,手腕上都载着防静电手环。

网友:
论防静电手环的重要性

网友:
屏幕驱动被电掉了?

网友:
驱动芯片估计掉固件了,或者坏了。
屏本身应该是好的。
小时候经常拿着打火机的线去电计算器,会有各种花纹出现。现在有时撕黑白液晶屏的膜时屏幕也会显示纹路,都是静电导致的。

网友B:
这根本不是屏坏,估计是没有rom了,写一下固件看看。

网友:
看命名,是一片 12832 点阵屏。

能显示字形,说明底层通信还是有的;字符错乱,大概率就是前一级的主控有毛病了

网友:
液晶屏被静电打坏,这个少见。

网友:
是电子元件和芯片怕静电

网友:
应该是固件受静电影响了。

网友:
静电放电测试,最低2KV起步,看来这个不合格啊

网友:
看着好像是通信控制坏了,屏并没有坏

网友:
以前的屏周边有金属框可以起到屏蔽作用,防止静电电击,现在的没有这层金属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屏坏了,是控制屏的芯片坏了

屏幕后边的两个牛屎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后边的两个牛屎芯片坏了?

是的,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半导体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根本不是屏坏,估计是没有rom了,写一下固件看看。

关键是没有固件啊 这个没研究过 给电脑主板刷过bios  晶体管测试仪也刷过固件 但是屏还没有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