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焊机外挂高频引弧 加装实验成功不需要拆焊机哟

楼主(2025-03-04):
加装实验成功不需要拆焊机哟

网友A:
电路图和接线图你倒是给出来啊

网友B:
那铁盒子里藏着什么打开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铁盒子里藏着什么打开让大家看看

里面应该就是高压电击的东西

网友:
电路图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记得以前也有个坛友发过类似的,不过要改机器内部接线。

网友:
电路图呢!!!给个作业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和接线图你倒是给出来啊

回复里面不能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铁盒子里藏着什么打开让大家看看

里面是电池和引弧线路和屏蔽电路

网友C:
那也要共享下技术吧

网友D:
画个电路图,大家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要共享下技术吧

技术很简单,电池的一个引弧器就是煤气罩的点火线圈,用粗铜线16平之上,在一个铁心上绕20-30圈接焊把正负都可以,引弧线也在这个铁心上绕15-20圈就可以起弧了,在对地上加电磁炉上了2u的电容高压二级管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个电路图,大家好学习。

回复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个电路图,大家好学习。

引弧部分和氩弧焊机差不多,就是改成电池供电的了

网友:
我也想弄....東西都齊了就是不知道要加壓敏電阻的.,不知加那裡...我是看片的...把NCB200改成高頻引孤...樓主照片都不發一個..讓大家學習不是發帖的原因嗎?  改樹器入面的應該比你這個簡單  幾十成本....而已

网友:
内置更方便些。

网友:
应该是内置的好,不拖泥带水,就是用时要注意安全,小心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