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锂电池的最低输出电压是3.8V么?

楼主(2025-03-04):
为何有些锂电池只标了3.7V,
和这种电池是不是不能互换?

网友:
电池各个电压都有,OVER...

一个照片能刷10帖,刹车研究完了?导航研究完了?

网友A:
标称电压3.8V,最高电压4.35V,截止电压应该是2.7V。属于高压平台的锂电池, 和普通的3.7V标称电压锂电池不能互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称电压3.8V,最高电压4.35V,截止电压应该是2.7V。属于高压平台的锂电池, 和普通的3.7V标称电压锂电池不 ...

太年轻,你以为真是问电池么,刷个帖增加网站流量而已...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年轻,你以为真是问电池么,刷个帖增加网站流量而已...

我艹,草率了

网友B:
最为老湿机,你都没发现这些个假账号么?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为老湿机,你都没发现这些个假账号么?

以前都会看看ID,今天脑袋一热,只看了主题,老司机也犯迷糊

网友C:
电池个头太小,意思就是让它容量大点、寿命短点,

网友:
都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个头太小,意思就是让它容量大点、寿命短点,

高压电池的寿命会短一些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电池的寿命会短一些么?

浅充浅放不是寿命长吗

网友:
换3.7的电池会怀孕

网友:
高压聚合物电池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