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玩好自行车,是否有必要买个调圈台呢?

楼主(2025-03-04):
各位家里都有哪些修车工具呢?

下面这种调圈台,各位是否买过?
买这种调圈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
买啊,不买不舒服斯基,另外工具备胎也得来个十套,不一样的...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
要想调得好,必备的。

网友A:
买来就是丢那里吃灰,一般人没耐心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就是丢那里吃灰,一般人没耐心调的

一般人不会三天两头调圈的,但是1年调一次圈是不是有可能

网友:
你心里已经种草了,不买不行

网友B:
一般使用,直接在自行车上调就好。

网友C:
取决于你要求的精度,我一般用前叉,绑上靠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使用,直接在自行车上调就好。

自行车,怎么接百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你要求的精度,我一般用前叉,绑上靠尺

靠尺绑在哪里?

为何不用百分表?

网友:
当你想买但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说明这个东西不是百分百必须的,所以结论就是“不买”

网友:
其实不是专业级别的,你把单车翻过来轮子转一圈,轴向和径向摆动大致心里也有数了。
现在这一类的单车店人工贵,感觉有点贵族化了。

网友:
这种还是略微简易了一点,稍微好一点的跳圈台能保证两个夹臂对中心的位置完全左右对称,这样能确保不同轮子固定到跳圈台后能严格居中

网友:
这个调一次可以管几年,除非家里有很多车,有地方买一个放着不碍事

网友:
买这个?钱多可以考虑

网友:
厉害,骑个自行车还搞得那么专业。

网友D:
     碟刹车架上调就够了,V刹给我调圈台也调不好,我会换成碟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碟刹车架上调就够了,V刹给我调圈台也调不好,我会换成碟刹

碟刹比v刹难调

网友E:
没必要,我去年全换的不锈钢圈和辐条,辐条弯折过去的太多、花鼓没那么厚,造成辐条断了两根,后轮不好换了,所以你的辐条弯折过去的太多,在花鼓处活动量太大,就要垫平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我去年全换的不锈钢圈和辐条,辐条弯折过去的太多、花鼓没那么厚,造成辐条断了两根,后轮不好换了 ...

原来的钢圈坏了么?为何要换钢圈和辐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