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步步高的小音箱改造用锂电池,TDA2822的功放芯片

楼主(2025-03-04):
现在改成用锂电池

电路板,老论坛拆过,改过,那个时候是改接口为USB 线,先把USB线拆了

发现开关是个假的,只控制了LED灯,

改动下电路,切断部分

03年的板子,TDA2822,
我是看了看了坛友组的TDA2822, 小喇叭,也想来改下的。

用的电池盒,

打孔穿线,焊接 保护板

保护板加高温胶带后可以塞到边缘

电源接线,开关后再飞线,使得开关有作用。

测试下
可以

装上壳

可以使用了。

网友:
前排坐下,电池好看。

网友:
只要喇叭和箱体好,2822还是可以听的。我最近拆了2030的音箱,剩两个卫星音箱用2822来推,插电脑上用龙卷风听广播,效果不错。

网友A:
如果是用锂电池供电还是D类数字功能续航更长些,2822芯片发热挺大的所以比较耗电。

网友:
搬小板凳来学技术

网友:
过去的随身听不部分用TDA2822.这芯片工诈电压特低。

网友:
一节电池续航多久?

网友:
用2822来推,效果不错。

网友:
直接换一个小蓝牙功放板,用处还多一些。

网友:
改的不错,又可以发挥光与热了

网友:
保护板不用也可以,用老款手机充电器。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看不清 看不清

网友:
这东西没啥用了,现在很多处理的蓝牙音箱几块钱,比这个实用,还省电。

网友:
图片多少有点糊了

网友:
又是2822,想起疫情在家时带儿子手搓过小音响。希望能激发他的兴趣,不过哈哈。。。

网友:
这不得再改个蓝牙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锂电池供电还是D类数字功能续航更长些,2822芯片发热挺大的所以比较耗电。 ...

乙类功放至少空载发热少,甲类空载能当小电暖气。D类功放效率高,有些最小音量偏大,能吵醒附近人睡觉,加电阻和直连开关,接通标准音量,断开微音量。

网友:
不错,,不过蓝皮电池就是小容量的代名词。。。用红包撸一节。。谢谢分享